[問題求助] LG 32LC7D 無電源 待機燈不亮 電源基板內ZD100短路不知道規格

楼主(2017-11-07):
檢查電源基板.AC 5A FUSE OPEN  Q103 04N60C3 ZD100拆下看看6BE不知道要幾伏特燃納.請先進指點.

252861
檢查電源基板.AC 5A FUSE OPEN  Q103 04N60C3 ZD100拆下看看6BE不知道要幾伏特燃納.請先進指點.

网友A:
   ZD100 = CDS3C30GTH  Varistors        壓敏電阻

Product Category: Varistors
Manufacturer:        EPCOS / TDK
Termination Style:        SMD/SMT
Package / Case:        0603 (1608 metric)
Clamping Voltage:        120 V
Peak Surge Current:        1 A
Brand:        EPCOS / TDK
Case Code - in:        0603
Case Code - mm:        1608
Length:        1.75 mm
Mounting:        SMD/SMT
Width:        0.9 mm

LG 32LC7D  維修手冊  http://manualzz.com/doc/4136440/lcd-tv-service-manual

网友A:
ZD100 可以省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ZD100 可以省略不用.....

感謝兩位回復.   Q103 04N60C3用12N60C代用.  ZD100就不裝.  插電有影像正常.但是無聲音. 測STA335BW  B+19V正常  真是頭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ZD100 = CDS3C30GTH  Varistors        壓敏電阻

Product Category: Varistors

Peter大熬夜太久弄錯了吧...
ZD100 明明是 DIP 元件, 怎會是 SMT 的 Varistor ~~~~

网友:
上圖只是示意圖
4N60 POWER MOS N-CH   的 S 極 一般 接個0.xx 歐姆 1~2W 電阻 (示意圖R1)
圖裡我加了 ZD 100 位置 是併在 上述電阻R1旁

在電路正常工作時,  該  ZD 100   完全不動作
所以會有不裝也沒事 電路可以工作的 誤解

ZD 100  它的功用 緊急狀況提供自毀短路保護不至於燒整整片PCB
當上述 4N60 POWER MOS   燒毀短路時
MOS 短路電流由S 進入 R1 , 會使R1 燒斷OPEN
接下電壓進入 電源控制芯片
有了ZD100 之後 會去燒ZD100
ZENER DIODE  燒毀是 呈 短路現象  進而鎖住故障MOS 電壓不至於拉高
接下來 就去 燒斷 FUSE
整個危機 告一段落
----------------------------------------------
ZD100 找個 3V~3.6V 3~5W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