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繼電器,日本電壓100V有簡易方法降壓保護嗎?

楼主(2017-11-07):
在沒屋頂買了繼電器,100V是否有簡易方法把市電降壓保護?請各位大大堤共意見,謝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07789930260#qa&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的? 。。。。。。

1.機械式計時繼電器(原理不同),市電約118v電壓太大,是否會影響精確度?
2.是否容易損壞?
3.產品上標示100V,賣家標示110V,我的需求是最小0.1秒的準確度,有影響嗎?

网友:
連結裡的規格是100/110VAC的.

网友:
我在路邊撿到了一顆螺絲釘,怎麼才可以建一棟大樓呢?
標稱110v,但是80~90v就會吸合的,并且哪怕要105v才吸合,可能释放电压要低到90v,吸合释放电压并不相等。
所以,放棄吧

网友:
裡面應該有降壓電路

拆開來看零件的最高耐壓就可以囉

网友:
1.不會,2不會3.不會。4.0.1秒達不到,動作時間0.3秒

補充內容 (2017-11-8 01:04 PM):
你先試試看,不夠再來考慮變更。

网友:
串電容 1u~5u / 200v 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