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GA Z97N WFI BIOS 無法更新

楼主(2017-11-07):
請問前輩們!

目前手邊有片Z97N 本來可以開機,BIOS版本為F7板!

但是最近都不能開機,連備援BIOS也開不了~

用燒錄機只能更新到F5板,不能燒更新版,會不開!

而且用F5版去更新(Q-Flash或dos下)時,更新到一半就當機而且BIOS IC 還直接故障,變成可讀不能複寫......會顯示錯誤!(試過兩顆)

不知道有沒有前輩有備份這顆好的BIOS?

還是可以請獅子魚大幫我改改看舊BIOS呢??

感謝!

Z97NWIFI-old.part2.rar (1.39 MB, 下載次數: 14) Z97NWIFI-old.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14)

技嘉官網 BIOS F7板下載連結
技嘉官網 BIOS F5板下載連結

******分隔線******
最後發現是BIOS切換有問題只能用副BIOS開機,但是小弟卻一直搞主bios..........
所以說 獅大的回覆真的是夠厲害~

感謝

网友A:
官網的可直接燒錄 你的後半有損壞 新型的有兩棵要一起燒依樣的檔案
這是幫你改的F7

補充內容 (2017-11-7 06:57 PM):
燒錄後如不能用就把那兩顆BIOS換新的重燒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網的可直接燒錄 你的後半有損壞 新型的有兩棵要一起燒依樣的檔案
這是幫你改的F7

感謝獅子大!

因為原本的 MX25L6473E 兩顆都被我玩壞了~

剛剛拿顆 W25Q64FW 來燒!

裝上後結果不開機,不知道是不是不能替用?

可能要買新的才能再試了~

再次謝謝獅子大!無私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