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58DC5 斷電問題

楼主(2017-11-07):
打開電源一切正常,經過1分熱機後,無聲無影,指示依然保持在開機狀態的藍燈,手動或遙控器均無作
拔下電源插頭重新送電又可以正常開啟電視
若再未斷電前可遙控on-off ,斷電後又當了無法遙控,需power cycle
目前懷疑保護電路異常,但無方向 ,電原版看不出異常

网友:
建議查電解電容先~

网友:
電解電容+1

网友:
通常可能是12V跟 24v不見了.那兩點是不是有空焊

紅圈兩點看起來怪怪的

紅圈兩點看起來怪怪的

网友:
嘻~嘻~ 這個我修理...修得很多! 是這一個IC有問題.

网友:
不知道你有幾支電錶,基本要先開機測量大電容/5V/12V/24V/PS-ON/BL-ON電壓輸出是否正常(電視正常與故障時都要量測一次,電錶夠多的話就插好放著量測),再作其他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