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harp 除濕機 CV-U100C 自動停機

楼主(2017-11-07):
請教各位先進大大:
    夏普除濕機開機(一開機是進入冷風(除濕)模式),之前一開機, 壓縮機會直接運轉,會一直運轉到滿水停機,

現在按ON後過5分鐘壓縮機才會運轉,約吹半小時後機器自動停機(面板上2個燈閃爍如附圖所示),
按OFF後(燈滅)又按ON, 吹約半小時後又自動停機(剩2個燈閃爍),無法運轉到滿水停機.... 循環下去....

請教先進大大們... 是哪裡有問題(故障)呢?!

网友:
我猜滿水的開關壞,你看裡面電路圖

网友:
不是滿水開關吧? 若壞了應該壓縮機沒法運轉半小時才停,應該是馬上停才對~~
應該朝溫度保護感知器或結露感知器故障來查吧~~~

网友:
濾網清過了沒!

楼主:
大大您好~~

濾網有清洗過了,內部的上下銅管鰭片也清過了.... 有時一開機 2個燈號閃爍(停機
1.運轉入/切 燈 閃爍
2.切タイマー燈 2時間 的燈 閃爍)

按OFF後 , 再按運轉入/切 鍵 , 又可以開始送風 , 過個5分鐘壓縮機開始運轉(@冷風模式 開始除濕),不知道哪裡的零件不穩??

网友:
會不會是按"開"的時後,定時開關也一起連動了,拆開來查看看面板那幾顆微動開關

网友:
或許拆開把各零件機板照片貼上來會比較快
單憑你的描述應該很難修好

网友:
是不是控制PCB板上Timer 的問題? 造成無法繼續運轉?
先看電容及焊接點的狀況.
每次停機前是否有什麼聲音? 例如繼電器跳動或其他.....?

楼主:
插圖為電路板外觀 還有停機畫

面影

片..

請教板上先進.. 無法上傳影片檔, 電路板哪部份是Time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