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46XL10S 46吋電視有一條白線

楼主(2017-11-07):
朋友一台電視請我看看,我有拆開來看,電容等等零件沒有異狀
症狀是畫面上方1/5處,固定有一條白線,VGA或是HDMI都一樣
請問這種狀況是
A.面板壞掉,不可能修復
B.可能排線接觸點氧化,可以把排線拆開,噴一點氧化物清潔劑

如果是A的話,我就傾向不拆開來處理了
這台就展示一些照片圖片,當作展示螢幕使用
請教常修電視的板友,是否值得繼續維修?可否指點方向一二

网友A:
我想 面板 壞了。沒有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 面板 壞了。沒有錯。

謝謝  如果面板壞了  基本上不是工廠沒有機具,個人維修的店家應該也無法處理的,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如果面板壞了  基本上不是工廠沒有機具,個人維修的店家應該也無法處理的,是嗎? ...

還是可以修復的,
是用雷射修復機器來修復的
。☺ 雷射修的時候, 是把這一條線接在下一條線上面, 所以看不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