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靈耳溫槍 IRT4020 出現沒戴上耳套的錯誤訊息!

楼主(2017-11-07):
百靈耳溫槍 IRT4020  開機出現"沒戴上耳套"的符號,耳溫槍當然就不能繼續操作(量體溫),摸索後,發現是搶頭上有個偵測有無戴上耳套的"紅色按鍵"不良,用手將該紅色按鍵壓到底,"沒戴上耳套"的符號就會消失...

請問前輩紅色按鍵內部,可能是什樣的零件,該如何處理讓他靈敏度提升,目前尚未拆該耳溫槍,等做完功課後,有一些概念後,就打算拆機維修...

FireShot Capture 3 -  -

FireShot Capture 1 - FAQs - Braun -

网友A:
應該就只是一顆微動開關吧!

如果按壓"紅色按鍵"是正常的,
可以看一下耳套, 應該有一個突點, 會對應"紅色按鍵"! 應該是那個點不見或是磨損了!
找個硬的東西取代那個點, 應該就可以解決樓主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就只是一顆微動開關吧!

如果按壓"紅色按鍵"是正常的,

耳套裝上後,耳套會去『擠壓』那個紅色按鈕,耳溫槍就認為已裝上耳套

現在的問題,那個紅色按鍵需壓到『很下面』才會動作,我用手指壓紅色按鍵沒用,須用指甲將其押到底,耳溫槍才會認為已裝上耳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耳套裝上後,耳套會去『擠壓』那個紅色按鈕,耳溫槍就認為已裝上耳套

現在的問題,那個紅色按鍵需壓到『 ...

那應該就是紅色按鈕後面的接點跑掉, 或是氧化接觸不良而己~
拆開就能看到!
能拆得開, 就不難修!

网友B:
拆開來看
有可能補焊後就好了

网友C:
http://prince19811108.blogspot.tw/2016/02/diy-braun-irt-4020.html
我google到這篇文章~
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prince19811108.blogspot.tw/2016/02/diy-braun-irt-4020.html
我google到這篇文章~
可以參考看看 ...

這篇我有看過,猜想其內部可能是微動開關氧化,下圖這類的微動開關,使用接點氧化清潔劑清有能力處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開來看
有可能補焊後就好了

我一直認為是接點氧化,沒想過也可能是焊點的問題,感謝前輩提示

PS: Call 百靈客服洽詢維修事項,百靈表示這故障應該是『鬆掉』,鎖緊就好..,他所謂的『鎖緊』,讓我百思不解,一直遲遲沒動手拆機

网友:
看起來是個單純的觸動開關
建議直接把開關焊短路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直認為是接點氧化,沒想過也可能是焊點的問題,感謝前輩提示

PS: Call 百靈客服洽詢維修事項,百靈 ...

前輩這不敢當
我也是還在學習中

我猜他所謂鎖緊
可能指的是外殼没鎖緊
導致按鈕和微動開關間距變大
所以要你鎖緊

不曉得這一種有没有保固??
如没有保固或過保再拆

网友D:
請樓主您確認按鈕是下壓還是側推

NIKON 單眼相機的F接環也有這個問題,有人拿早期沒自動對焦功能的鏡頭接D80機身,1個用推的1個用壓的,下場就是壓壞按鈕花大錢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篇我有看過,猜想其內部可能是微動開關氧化,下圖這類的微動開關,使用接點氧化清潔劑清有能力處理嗎?

用接點氧化清潔劑
倒不如直接換新的微動開關
而且這種微動你要噴到內部接點
恐怕很難
而且噴了可能達不到你想要的效果
你就拆開量測
看是不是微動開關的問題
是的話可以自己動手換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篇我有看過,猜想其內部可能是微動開關氧化,下圖這類的微動開關,使用接點氧化清潔劑清有能力處理嗎?

是可以啦  我都拆下來直接用泡的1小時
就正常了 因為這種開關也是有高度問題
所以如果你真找不到同高度開關的話
可以用泡的試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一直認為是接點氧化,沒想過也可能是焊點的問題,感謝前輩提示

PS: Call 百靈客服洽詢維修事項,百靈 ...

我猜是這兩個螺絲

百靈耳溫槍

百靈耳溫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可以啦  我都拆下來直接用泡的1小時
就正常了 因為這種開關也是有高度問題
所以如果你真找不到同高度 ...

kk20det 兄
接點氧化清潔劑
好像是用噴的
不曉得你是用什麼藥劑下去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kk20det 兄
接點氧化清潔劑
好像是用噴的

直接噴多一些到紙杯裡去泡就行啦
不想用泡的 也可用噴的
對按鍵直接噴 接連按30~40下(一次)
來回3~4次也可以
只是噴的能用多久也要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噴多一些到紙杯裡去泡就行啦
不想用泡的 也可用噴的
對按鍵直接噴 接連按30~40下(一次)

kk20det 兄
真的買不到微動開關
才有可能用這種方式

因為這種用接點清潔劑
恐怕撐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輩這不敢當
我也是還在學習中

過保了
遽聞百靈耳溫槍過保維修費用『很嚇人』,所以沒計畫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樓主您確認按鈕是下壓還是側推

NIKON 單眼相機的F接環也有這個問題,有人拿早期沒自動對焦功能的鏡頭接D ...

耳溫套的紅色偵測紐是『下壓』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接點氧化清潔劑
倒不如直接換新的微動開關
而且這種微動你要噴到內部接點

微動開關規格繁多,又只需一兩顆,費心思去尋找購買,實在太累人了

如有可『土炮』處理、不必換微動開關的解決方案,事情就很簡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猜是這兩個螺絲

依客服的提示,有可能是這兩個螺絲鎖緊就好了,我會優先試著鎖緊螺絲測試

周末假期會抽空處理這耳溫槍

看結果如何,再向前輩們報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微動開關規格繁多,又只需一兩顆,費心思去尋找購買,實在太累人了

如有可『土炮』處理、不必換微動開關 ...

用手將該紅色按鍵壓到底,"沒戴上耳套"的符號就會消失...
======================================
簡單啊 找張紙摺一摺墊在PCB開關上
增加外部紅色按鍵的距離
高度試到壓下去符號就會消失就行了
只是能用多久 就不知了
或者直接將PCB開關短路就永遠沒這問題

如果你住新北/台北市的話 可以來找我拿開關
只是有沒有你要的規格就不知了 我住中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依客服的提示,有可能是這兩個螺絲鎖緊就好了,我會優先試著鎖緊螺絲測試

周末假期會抽空處理這耳溫槍

那是星頭螺絲 不會為了鎖
還去買一隻吧............

网友G:
還好吧,去10元店找這種起子組,便宜又好用,好幾年之前我買50元,現在漲價了,拆拆小東西還蠻管用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103810292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手將該紅色按鍵壓到底,"沒戴上耳套"的符號就會消失...
======================================
簡單 ...

將微動開關墊高也是個方法,真是妙招

用有泡棉膠帶應該就夠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星頭螺絲 不會為了鎖
還去買一隻吧............

這些年來星型起子從沒孔買到有孔,最後是買 50 in1 的各式起子頭套裝組,一次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還好吧,去10元店找這種起子組,便宜又好用,好幾年之前我買50元,現在漲價了,拆拆小東西還蠻管用的
http://goo ...

這賣家工具賣很便宜,比到對岸掏還划得來,上月去光華購物,逛一下工具區,架上的工具明明都是掏寶貨,價錢卻是挺嚇人..

楼主:
謎題揭曉,他不是用微動開關,而是用簧片+ pcb 板上的銅箔當接點(如下圖),我將簧片『板灣』一點,讓 case 上的紅鍵較為『凸出』,問題就解決了。

感謝各位前輩的幫忙指點,讓小弟順利解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謎題揭曉,他不是用微動開關,而是用簧片+ pcb 板上的銅箔當接點(如下圖),我將簧片『板灣』一點,讓 case  ...

這麼晚還没睡

恭喜你完修,省下不少錢

网友(2017-12-07):
引用 楼主:
謎題揭曉,他不是用微動開關,而是用簧片+ pcb 板上的銅箔當接點(如下圖),我將簧片『板灣』一點,讓 case  ...

看到這篇才想到我有一隻百靈的耳溫槍也是這個問題,學樓主灣一下簧片就好了。
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