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XL6009 模組大功率輸出不穩定是否有解決辦法

楼主(2017-11-08):
請問各位先進,
我用 XL6009 升壓 5V 供電給 Arduino Pro Mini 及 WS2812B 燈條,
Arduino Pro Mini 控制 WS2812B 做燈光效果。

當某些效果需要 2A 以上電流時,
若 18650 不是滿電的狀態,
在燈光效果開始時,
會讓輸入 XL6009 模組的電壓低於3.2V,
此時 XL6009 模組輸出端電壓就會開始非穩定 5V 輸出,
會升高至 7V 甚至 9V。

當效果關閉,電流需求降低時,
輸入 XL6009 模組的電壓恢復至 3.2V 以上,
又可穩定 5V 輸出。

我有在程式中判斷 18650 電壓低於 3.4V 一段時間,
就關閉 Arduino Pro Mini 所有控制,提醒充電。

但是燈光效果中的電壓高低起伏,
並非電力持續不足,
且此時輸出電壓過高有可能導致 Arduino Pro Mini 燒毀。

請問各位先進有解決辦法能提點後輩嗎?

若是在 XL6009 模組輸出端與 Arduino Pro Mini 間,
加入一個類似 LT1085 功能的穩壓 IC,
可以改善嗎?

補充內容 (2017-12-3 10:58 AM):
此問題已解決,是我自己選用了不適合的XL6009造成的,換上3V驅動的5V升壓模組可正常運作

楼主:
不知道改成 Panasonic NCR18650B 動力型會不會穩定點,
改天找一顆來試試看。

网友A:
哥 ~~

鋰電 3.2V 已沒什麼電了~是電池的問題。
不然你拿一個3V 的高功率電源試一試就知了。

网友B:
要改換其他IC做的升壓模組
或是為了5V輸出而優化的電路

鋰電池升5V 升壓模組   最好是同步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 ~~

鋰電 3.2V 已沒什麼電了~是電池的問題。

https://youtu.be/MpstcPwht2I

昨天別顆鋰電池測試,關閉特效電壓會恢復。

今天這顆電池充飽測試,一開特效直接降至3.2左右,
關閉特效電壓也不會恢復。

jojo大的意思是我使用的鋰電池有問題,
還是這樣的組合採用鋰電池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改換其他IC做的升壓模組
或是為了5V輸出而優化的電路

請問版主有建議的模組嗎?
體積小能極值3A的。

非本科又沒甚麼經驗,只看最大4A就以為這塊可以,
走了一大段冤枉路。

网友C:
如果你有示波器...
你看一下 重載應該是Noise很大
所以你會量到很大的電壓(7V甚至9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有示波器...
你看一下 重載應該是Noise很大
所以你會量到很大的電壓(7V甚至9V)...

真抱歉,我沒有示波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版主有建議的模組嗎?
體積小能極值3A的。

1.一般電源模組其功率是與體積成正比的.
2.經查XL6009datasheet,其建議的最低輸入電壓是為5V,尤其你是使用了更低的輸入電壓,卻又要其能大電流輸出,恐怕已超出其規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別顆鋰電池測試,關閉特效電壓會恢復。

今天這顆電池充飽測試,一開特效直接降至3.2左右,

現在又不確定了,因你另一篇文章說這顆元件無法工作在 3.2V 以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改成 Panasonic NCR18650B 動力型會不會穩定點,
改天找一顆來試試看。

如果一定要用一顆18650鋰電池, 有沒有考慮換成另一款昇壓模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15872770760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一定要用一顆18650鋰電池, 有沒有考慮換成另一款昇壓模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 ...

這個我就很有映像了
  PT1301做的   這顆就可以1cell升壓了
只可惜  太小了  會熱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就很有映像了
  PT1301做的   這顆就可以1cell升壓了
只可惜  太小了  會熱壞   ...

這模組牛買了幾片, 可以拿來把3.xV鋰電, 拉到32V, 點LED燈條..
但量起來也才吃28xmA..

樓主要用到2A.. 就不知道要怎玩了!

网友F:
用兩顆18650並聯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改換其他IC做的升壓模組
或是為了5V輸出而優化的電路

若是我把燈株距離拉開,
讓燈珠數量減少,
使電流需求降至2A以下,
請問這塊模組適用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70251996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一般電源模組其功率是與體積成正比的.
2.經查XL6009datasheet,其建議的最低輸入電壓是為5V,尤其你是使 ...

昏了,手邊還好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又不確定了,因你另一篇文章說這顆元件無法工作在 3.2V 以下~

手邊都是藍皮大陸鋰電池,看來真要去買顆 Panasonic 的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一定要用一顆18650鋰電池, 有沒有考慮換成另一款昇壓模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 ...

我之前也有看這塊,
但是當初電流需求設定是超過2A。

若是我將電流需求降至2A以下,
這顆可以穩定工作嗎?
牛有經驗至少要提供幾V才能問穩定工作呢?
真的被XL6009的賣家給搞暈了,
3V驅動跟3V可穩定工作,實在是差太多了。

有需要用到下面這種的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70251996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就很有映像了
  PT1301做的   這顆就可以1cell升壓了
只可惜  太小了  會熱壞   ...

啊!我又怯步了。
若是經常1A多一點點工作,就會熱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模組牛買了幾片, 可以拿來把3.xV鋰電, 拉到32V, 點LED燈條..
但量起來也才吃28xmA..

牛是點幾顆燈呢?

我是用WS2812B 5050燈珠,
單顆RGB都上255,就需要60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兩顆18650並聯試看看。

因為大小的限制,希望是以單顆就能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模組牛買了幾片, 可以拿來把3.xV鋰電, 拉到32V, 點LED燈條..
但量起來也才吃28xmA..

若是我將電流需求降至2A以下,
XL6009 應該就可以很穩定工作。

牛建議的這塊模組又更小,更便宜,
若能穩定工作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大小的限制,希望是以單顆就能執行。

既然如此的話
建議選用內阻較低的鋰電池
以避免重載壓降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邊都是藍皮大陸鋰電池,看來真要去買顆 Panasonic 的來試試

鋰電在 3.2V以下,容量剩很低,不管那一家都一樣。
平常放電放到 3.6V就差不多了,再放電的話傷電池。

网友G:
樓主:
不考慮使用兩片xl6009作升壓嗎?
一片給燈條一片給Arduino Pro Mini

另外,建議用動力型鋰電
空間許可情況下,輸入端電容ˊ值加大
動力型鋰電
在3.7v以內時,還是有容量可以放的
一般鋰電,3.7v~3v這段,其實沒什麼容量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主:
不考慮使用兩片xl6009作升壓嗎?
一片給燈條一片給Arduino Pro Mini

就目前的空間,
加大電容應該還可行,
用兩塊XL6009實在沒辦法。

目前準備先找2顆LG MJ1來試試,
等到手後再來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主:
不考慮使用兩片xl6009作升壓嗎?
一片給燈條一片給Arduino Pro Mini

若電源是同一顆18650,
瞬間低於3.2V,
那2塊XL6009應該會一起爆衝。

請問是有特殊的接線方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電源是同一顆18650,
瞬間低於3.2V,
那2塊XL6009應該會一起爆衝。

主要是差在輸出電流

可以試試看用led當負載
一片輸出2a
一片輸出0.5a
試看看輸出會不會爆衝

网友D:
1.經實際驗證不論是使用藍色板XL6009或紅色板XL6019,都無法工作在4V以下,且當負載在>100mA會發生輸入電源鎖死狀態(即輸入電源端短路狀態),故在<5V輸入電源時,其實際可穩定輸出電流<50mA.
2.觀測你的LED燈條所使用的燈數並不多,即實際輸出電流並不會>1A,這你需再確認.這時你可選用另一款較低輸入電壓的升壓板,經測試3.5V輸入時,在輸出為1A負載時,還可穩定工作,但因此板面積較小,長時間工作時,需注意散熱.參考資料如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duvktuv5a31
3.測試圖片如下:
3.1 建議輸入電壓>5V(XL60X9系列)

3.2 低輸入電壓版本(圖右側),使用外接可調電子負載機(圖左側)加載測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牛是點幾顆燈呢?

我是用WS2812B 5050燈珠,

歹勢歹勢, 牛這幾天都在忙著準備 "礦物展" 要試賣的標本!
所以沒能幫您做測試!!.. Sorry~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歹勢歹勢, 牛這幾天都在忙著準備 "礦物展" 要試賣的標本!
所以沒能幫您做測試!!.. Sorry~ ...

>準備 "礦物展" 要試賣的標本

一小盒,一大盒,一大箱,好幾大箱,一拖拉庫的寶貝 ...
祝 阿牛 展覽順利 財源廣進 ...

网友H:
ciko大已經提到這顆晶片的輸入規格,基本上許多賣場寫的規格是錯的(例如最低3V或4.2V輸入),這都不是原廠的保證值。4A輸出也要看條件,這只是最大值,還要看壓差

网友A:
我來另類思考一下~~

XL6009 出貨量滿大低,淘寶假貨多,PWM IC 假貨也很多~
所以假貨 3.xV能工作也不太奇怪。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來另類思考一下~~

XL6009 出貨量滿大低,淘寶假貨多,PWM IC 假貨也很多~

還真的沒想到這點。XL6009我也買了好幾個備用,只是這麼便宜的成品版還有仿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經實際驗證不論是使用藍色板XL6009或紅色板XL6019,都無法工作在4V以下,且當負載在>100mA會發生輸入電源鎖 ...

感謝ciko出手相救
1.昨天遇到了,我還以為是電流過大(2A以下),電池盒上的電線頂不住,原來是XL6009短路搞的,電線皮都差點熔了
2.那只是示意圖,其實要用到45顆燈珠,我把亮度減半,最大電流也要用到將近1.5A
3.請問ciko有沒有極值至少可以達3A的低壓DC-DC模組建議呢?希望能把亮度再調高一些。

真是擔心這計畫會胎死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歹勢歹勢, 牛這幾天都在忙著準備 "礦物展" 要試賣的標本!
所以沒能幫您做測試!!.. Sorry~ ...

感謝牛大,小弟能有持續胡搞的動力,還真是靠你們專業的大哥們在前頭拉著。

楼主:
引用 网友H:
ciko大已經提到這顆晶片的輸入規格,基本上許多賣場寫的規格是錯的(例如最低3V或4.2V輸入),這都不是原廠的 ...

真的是被賣場的廣告語搞怕了,現在買模組都要先去找晶片的Datasheet看了再說,學經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來另類思考一下~~

XL6009 出貨量滿大低,淘寶假貨多,PWM IC 假貨也很多~

怎麼聽起來像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經實際驗證不論是使用藍色板XL6009或紅色板XL6019,都無法工作在4V以下,且當負載在>100mA會發生輸入電源鎖 ...

今天又要熬夜查模組看datasheet了,
之前買的XL6009都用不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麼聽起來像是好事。

這些電源轉換IC,要它能正確轉換出電壓是很容易且很成熟的知識與技術。
難的是轉換後的效率。
再加上內部的保護電路的多寡產生額外的成本。
你這顆電壓不足就輸出拉高,擺明的就是保護電路沒做吧。哈哈。應該是假貨1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些電源轉換IC,要它能正確轉換出電壓是很容易且很成熟的知識與技術。
難的是轉換後的效率。
再加上內部 ...

看來要再另謀模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經實際驗證不論是使用藍色板XL6009或紅色板XL6019,都無法工作在4V以下,且當負載在>100mA會發生輸入電源鎖 ...

請問ciko有下面這塊模組的經驗嗎?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看不出來用什甚麼晶片?

光看賣場說明都很厲害,輕鬆達到我的需求。
若是可行,不知道北部有沒有先進手邊有貨,
賣個2塊給小弟試試。

補充內容 (2017-11-14 10:44 AM):
等不及,先淘了3片,期待快到手試試

网友I:
不用那麼麻煩,用學姐的『全漢FSP 5200mA 含指示燈輕巧型行動電源』就解決了。
全漢FSP 5200mA 含指示燈輕巧型行動電源
可以多買幾個,方便更換,很多地方都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用那麼麻煩,用學姐的『全漢FSP 5200mA 含指示燈輕巧型行動電源』就解決了。
全漢FSP 5200mA 含指示燈 ...

空間大小放不下行動電源,我也好希望能夠這麼簡單就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間大小放不下行動電源,我也好希望能夠這麼簡單就解決。

拆開ㄚ。
還同時解決充電、短路保護、過充過放....等問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請問ciko有下面這塊模組的經驗嗎?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8.4768c5c1W6KzJa ...

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因為你需要的是鋰電池專用的低壓booster,不是XL6009那種general purpose的IC

网友:
電池直接供電 不需昇壓 arduino的5v穩壓器拆掉 電池接+5v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因為你需要的是鋰電池專用的低壓booster,不是XL6009那種general purpose的IC ...

真的,當初沒有先看XL6009的規格書就買模組,實在是太大意了。

网友J:
電池內阻+電池接點+電池接線內阻 這些乘上電流量就是"壓降",壓降過大就容易不穩定!! 驗證方法就是直接接一個5V 4A的電源,若沒問題那就用幾個鋰電池併起來,直接焊線,線粗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J:
電池內阻+電池接點+電池接線內阻 這些乘上電流量就是"壓降",壓降過大就容易不穩定!! 驗證方法就是直接接一 ...

確實用外接電源是可以正常運作的

楼主:
此問題已解決,是我自己選用了不適合的XL6009造成的,換上3V驅動的5V升壓模組可正常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