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EM-32PT08D螢幕無畫面有背光

楼主(2017-11-08):
手上有一台SAMPO電視,狀況是開機無畫面,有聲音、有背光
面板型號
量測發現這一顆IC的電阻異常,但是找不到這顆零件,請知道這顆IC型號的先進提供資訊。感恩

量測VGH、VGL都沒有電壓,但是有12V輸入

网友:
用AS15代用既可~
類似這篇IC
http://bbs.pigoo.com/thread-49118-1-1.html

网友:
這個是GAM的IC 沒有VGH,VGL 要查另外一個IC

网友:
可以來一個完整t-con電路板的照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