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木川KQ-400壓力開關異常

楼主(2017-11-09):
已經先拜讀過wkm的文章木川 KQ-200加壓馬達異常,只是看完還是不太懂

我的環境不是加壓,而是從1F打水到4F的水塔

最近馬達常常停擺,需要去轉壓力開關的旋鈕馬達才會動起來,等下次水塔用到沒水又要再轉一次

像我的環境還需要壓力開關的機制嗎,因為水塔裡的液面控制器滿了就斷開,是不是就不會發生管內壓力過高造成爆管的風險

不過又查到壓力開關可以在停水時作為保護機制,這樣壓力開關如何維修,不知有沒有相關教學

看wkm的貼圖有提到可短路紅線的腳位,只是可以長期短路使用嗎

楼主:
突然想到最近自來水水壓降低,這樣啟動壓力開關是要調高還是調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最近自來水水壓降低,這樣啟動壓力開關是要調高還是調降呢
產品說明書參考看看
內部有基本問題Q&A

下列這連結,裡面有些類似問題Q&A
走走停停的加壓機馬達-+壓力開關如何調整請看我!

KQ400「流量開關」更換

网友:
停水後管線內壓力因沒水變小也會導此現象,這種情況只有等到管線內充滿水時自然可解決!。

另外水少時壓力小, 壓力開關需減小, 否則可能不會動作!

參考之!

楼主:
看完相關文章後還是有個疑問,KQ-400除了加壓也可以當抽水,但是加壓跟抽水的壓力端就不同了

像我的環境,壓力是來自自來水源頭

但是文章介紹的都是加壓環境,變成壓力端是在出水端

所以壓力開關是在偵測進水還是出水呢

网友:
從1F打水到4F,水塔有裝液位控制器,只要保留流量開關當作停水保護開關即可,壓力裝置可廢除。

网友:
piligo 大

供給上水池做楊水,現有設備建議壓力控制停用(失能)就好(所謂停用是送電就是加壓馬達直接運轉),由液位控制開與關較單純。

有壓力開關(含氣桶(半圓))很簡單就是裝壓力表(可用打氣筒(附壓力表),水壓表就比較麻煩需安裝出水處)做檢查調整(更高階有配備此設備看出水壓力)(有數據),另管路高度(深度)就知道最基本水壓(每層不一樣,可自行查詢。
大多是出水測試管線末端全開(衛浴.廚房.洗衣......等),看其水流做調整(因人而異),建議原廠設定。

所以有壓力控制之加壓馬達大多用於管路末端(出水保持恆壓)平行條件,用於前端給水(揚水),壓力控制就不使用,純粹是加壓馬達(揚水馬達)。

所謂加壓馬達是內部有兩個葉輪以上。
所謂可控制壓力,稱之恆壓附加功能。

至於第二篇所說,前端不關馬達的事照吸無誤(吸水大法看誰比較夠力),除非無水空轉嚴重燒毀(最好關機)。

純參考運用
當然有恆壓控制加壓馬達也可運用其本身功能達到給水,所以末端無液面控制,可是如何自動這就需要純機械式浮球開關(運氣好自來水廠水壓或高度大於所在地區壓力不須馬達就可供水(實際不是哪麼理想化缺水大家都想搶)),類似馬桶水箱式原理無水就補(無壓力動作),滿水就停(有壓力停止)多重協調。
以上參考

楼主:
謝謝大家的資訊,準備閹割掉壓力開關

另外再提出個疑問,看到wkm大回文提到,純機械式浮球開關

我的水塔內除了液面控制器也有機械式浮球開關,液面控制器裝的位置比浮球開關還低

代表進水孔還沒被浮球給擋起來液面控制器就已經斷開馬達了

這不就代表管內是無壓力狀態,因為進水口還是開放的

假設壓力開關沒壞,其實怎麼調整也沒有用吧? 因為沒壓力阿??

我的理解這樣是對的嗎

网友:
壓力開關拔掉
流控開關拔掉
將兩者其中之一短路, 馬達會一直運轉。
然後啟動/停止交給液面控制器 (或者接到流控開關/壓力開關)

楼主:
疑,兩者其中之一短路就可以讓馬達運轉,這樣不就代表短路一個,流控壓力兩個功能一起作廢?

网友:
引用 楼主:
疑,兩者其中之一短路就可以讓馬達運轉,這樣不就代表短路一個,流控壓力兩個功能一起作廢? ...

對的
這是測試拿來改揚水,那兩個功能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