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電視LM-37P256無聲無影有背光

楼主(2017-11-09):
型號

型號

電源

電源

T-CON

T-CON

主板

主板

請教各位先進:
此機故障如標題所述,電源5V 12V 24V正常,主板各穩壓IC電壓也正常(如照片標示),按鍵及遙控可開關機,懷疑是IC4 25L6445E這顆FLASH程序有問題,
不知版上各位大大能否提供給在下(付費也OK),感激不盡.

网友:
所以您確定面版是好的~
tcon電壓都正常~??

楼主:
回大大,t-con電壓有量過沒問題•

网友:
主板左方的LDO標示3.67v 正常嗎? 看不清楚這個ic號碼

楼主:
快樂人大大:
是LD1117

网友:
3.67v那顆應該是adj,把它換掉看看電壓輸出

楼主:
應該不是LD1117的問題,因無線路圖所以如果以現有板上電阻去推算應該為3.75V

這一兩天開機發現畫面會出現白框,不知是否面板故障,拆面板右側排線畫面出現全白畫面,拆左側排線則出現白框然後整個畫面慢慢泛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