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網頁中文輸入和 英數切換

楼主(2017-11-10):
有時想想, 中文輸入真的是麻煩的事, 不若單單使用英數方便。

常見的情況是在一網頁表格, 常要輸入英數及中文,於是要不斷切換輸入法, 有點麻煩!很累!

以前在 DOS 下開發AP 時很方便,因為大多使用倚天中文,可以使用倚天控制碼 ESC27 來控制,但轉入圖型介面後, 就一直有這困擾, 所以想請教或請達人給一個方向:

1. 可以在輪入表格資料時能自動切換中英文輸入法
2. 語言不限,不知用 JS 可否達到此目的!
3. 先不考慮不同的輸入法, 如倉頡、注音、拼音的切換

感恩!

PS: 我是有個想法但不知是否可行,

用 JS 模擬送出鍵盤碼, 例如中英文切換大數的中文輸入系統是用 CTRL+SPACE 組合鍵,也就是用一迴圈抓網頁的輸出碼,偵測有無按下 這組合鍵。這應該可行,但會不會工程太大,及有困難點需要考慮!

网友A:
是網頁表單欄位中文輸入和 英數切換嗎?  好像都用Java script或語法控制,

像填信用卡的欄位只能填數字,就只能輸入數字,有獨立數字鍵的鍵盤就不需切換輸入法。
鍵盤又分為實體鍵盤和虛擬鍵盤(螢幕鍵盤),
且輸入法不是只有實體按鍵的中英文切換,還有手寫輸入法、語音輸入法....
除非你能判斷鍵盤有沒有獨立數字鍵....

裝在手機的APP或電腦Windows應用程式還可以判斷用哪種鍵盤,
只是個網頁,必須讓各OS都通用,要如何判斷對方用哪種鍵盤切換中英文?

至於中英文輸入的部份,一個欄位常會中英文混合輸入,也不建議強制切換輸入法。
會打中文的人,早已習慣自己按CTRL+SPACE中英切換 ,
若你偷偷幫別人按CTRL+SPACE切換輸入法,會把人氣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網頁表單欄位中文輸入和 英數切換嗎?  好像都用Java script或語法控制,

像填信用卡的欄位只能填數字,就 ...

嚴格來說, 在一表單的輸入欄位中, 正常的以中文來說, 就是中文文反英文數字。

我的原始構想是用 JS 來控制當進入需輸入中文資料的欄位時, 能自動切換到中文輸入, 反之則切換到英數, 這通常可藉由按 下CTRL+SPACE 來達到!

不過我昨天又想了下,像我使用的 FCITX 中文輸入,有一方法暫時切換,就是使用 左SHIFT 鍵來達成雙向切換, 雖不滿意, 但也很方便了!

還有一個先前沒想到的問題,這個切換在 local 端或許不難實現,但在 remote 端哪? 一定會有問題!

楼主:
用補充的方式不方便,我再加一下內容:

1. 使用 jquery
2. 當一欄位得到 focus 時,由 jquery 送出 control+spaace 鍵, 達到切換中英文文模式

這樣理論應該可行!

网友:
我一般都是按 shift鍵 做切換在win8.x中...

网友:
試試新注音輸入法2010
然後輸入法處按右鍵-->設定值-->選輸入法2010-->內容-->進階選項-->找到輸入自動切換-->同界面往下有3個選項-->選擇智慧型模式自動切換-->按確定
個人認為這輸入法很方便只是有個小細節須注意
就是在一段中文中需要一個英文字通常你要按2次然後消除一個的方式來進行
給你參考
因為我的程度只會這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補充的方式不方便,我再加一下內容:

1. 使用 jquery

需先偵測目前輸入法模式
才可決定要不要做切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