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 檔真的必要嗎?

楼主(2017-11-10):
我們的主機容量小,但是流量可不算小,一天下來的log 檔當然也不小,請教對這方面有經驗的會員,像我們論壇主機(CentOS)大致上是穩定的狀態,log檔真的每個都要存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rotate (自動)管理...

http://linux.vbird.org/linux_basic/0570syslog.php#rotate

原本我們的伺服器就已經這麼處理,但是流量大的網站log 就會很大,留下真的有用嗎?想問問有研究這個問題的會員是怎麼處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我們的伺服器就已經這麼處理,但是流量大的網站log 就會很大,留下真的有用嗎?想問問有研究這個問題 ...

可以用 log的size管理,這樣log就不會變太大...
或者做個過濾...

有log有紀錄,但log太大占空間,沒log出問題很頭疼...
紀錄少一點(或過濾),還是有一點紀錄,發生問題多少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log的size管理,這樣log就不會變太大...
或者做個過濾...

很謝謝你的建議,我也再看看其它會員有沒有其它方法。

网友:
log 檔就好像犯罪過後留下的珠絲馬跡, 不出事一點用都沒有,但老大可考慮:

2. 不同碟放LOG 檔, 甚至,異地 LOG, 一些較注重安全的就是採取異地 LOG,  以免犯罪證據被刪了!
2. 設定要 LOG 的資料,其實 APACHE log太多資料及內容了,像 LOCAL 端、 圖片都會 LOG, 這些不重要,可簡化要 LOG 的內容,例如登入錯誤、强取不存在的網頁.. 等 並設定壓縮的時間
3. 一般太久的 LOG 系統會自動刪除或 PACK,但若沒可自行刪一下, 通常這些備份檔後綴是數字, 由此數字可自出其新舊
4. 系統也 log 太多東東了,其實比較重要是一些 err 的錯誤資訊, 像info、warning這類都沒啥用, 嚇自己的
5. 還有一點, 我沒用過不知是否可行,傳統 LOG  是用 gZip 來壓縮,但效率不佳,我不知是否可改成其它效率較佳的壓縮程式,如 RAR

詳細的設定方式,我很久沒玩了,幫不上忙, 但老大可網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我們的伺服器就已經這麼處理,但是流量大的網站log 就會很大,留下真的有用嗎?想問問有研究這個問題 ...

這個就是排程軟体在控制,crontab. 老大可參考鳥哥的一篇介紹:
例行性工作排程

网友B:
順手找了一下,設定log level  方式for REDhat
我不知是否有用, 但 LINUX 很多都是共通的!CENTOS 其實和 REDHAT 一家人
https://access.redhat.com/docume ... uring_the_log_lev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順手找了一下,設定log level  方式for REDhat
我不知是否有用, 但 LINUX 很多都是共通的!CENTOS 其實和  ...

謝謝cremaker,我再來研究研究

网友:
大家的方法都是可以參考的, 看你的需求,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