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2LC7D無聲音想進入恢復原廠模式忘密碼無法進入

楼主(2017-11-10):
已經換過聲音IC STA335BW還是無聲音.測量B+19v正常. 但是光纖輸出到音響有聲音.想進入原廠模式.因為以前有改過密碼忘記了.無法進入懇請各位指導一下.如何進入原廠模式.看是否能恢復聲音.

換上新的聲音IC

換上新的聲音IC

拆掉聲音IC

拆掉聲音IC

网友A:
有沒有耳機孔~~看是不是耳機孔內部短路~~~

楼主:
有試過按0000或1234都無法進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耳機孔~~看是不是耳機孔內部短路~~~

謝謝大大回覆.這台機器沒有耳機孔.

网友B:
聲音ic旁.貼著散熱片的ic.周圍大約8到9顆的電容有沒有先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聲音ic旁.貼著散熱片的ic.周圍大約8到9顆的電容有沒有先換掉?

謝謝大大回復.是這10顆嗎.

補充內容 (2017-11-11 02:52 PM):
10顆電容已經全換過.還是無聲音.

楼主:
密碼按7777就解開了.也做了恢復原廠模式.還是一樣沒有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回復.是這10顆嗎.

補充內容 (2017-11-11 02:52 PM):

是的.這片板子我所遇到的毛病
絕大多數都是來自電容
那10顆電容不良會造成無聲或聲音斷續.雜音
都是我自己修過的

网友:
最容易忽裂的
本體喇叭 有測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