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速俢 acer Z5771 All in one觸控電腦

楼主(2017-11-10):
故障原因
變壓器燈號閃爍,研判內部主機版有短路

拆機直殺主機版

使用18650電池從輸入端送電,測試看看哪裡有發燒

找到在主機板後方的的MOSFET   4927N短路
使用4C10N替換

完俢,收工

网友:
恭喜完修 ,請問有相關資料(圖紙或點位)可以分享嗎 ?謝謝。

楼主:
查修大短路不用圖紙...除非壞的比較嚴重,這個型號我也沒有圖紙

网友A:
>使用18650電池從輸入端送電,測試看看哪裡有發燒
輸入端是指5V嗎?

兩三下就解決了,看了不夠癮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18650電池從輸入端送電,測試看看哪裡有發燒
輸入端是指5V嗎?

這個主機版是19v供電,從變壓器輸入的地方接入

网友B:
異常的零件都會發燒嗎?
原理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異常的零件都會發燒嗎?
原理是??

這次故障主要是短路引起,所以對主機板送電,短路的元件會把電流全部吃掉,由於瞬間 有大量電流經過,元件才會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