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ATUNG 大同 V32M300 LED液晶電視 有聲無影無背光 [維修實例]

楼主(2017-11-11):
問題 : 有聲無影無背光
客戶說 : 約半年前也是這種情形 有聲無影有叫人維修過

用手電筒強光照射面板 有看到影像 那不就是背光LED沒亮
看到酷友分享那麼多LED液晶 大部分LED的一驚無背光 都是LED燈珠出問題 那就直接拆面板查燈珠

銘牌 :

拆機全照圖 :

電源板+LED升壓版 :

主機板 :

刀板=邏輯板 :

面板型號 :

拆開面板後 看到一顆 LED 用跳線跳過去 :

用LED測試器 測試點燈發現一顆沒亮 那就用背的 換燈珠
這個是發現跳線那個一起更換 :

這是換掉那一顆 :

換好後 用 LED測試器 測試點燈 全亮 :

組合完成後 測試畫面 :

完修

備註 :
在測試畫面時 發現背光都調在100%的位置 難怪上次那個跳線一顆沒將背光調低 所以加速其他的LED燈珠損壞

那就將背光調到70% 增長LED燈珠壽命

网友A:
好亮啊!!! 女主播眼睛都睜不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亮啊!!! 女主播眼睛都睜不開了!!!

都是對女性比較有感覺 都觀察入微

网友:
看到這種狀況,前維修業者拿人錢財,並沒有盡到職業道德。當作是diy維修省電燈泡的方式處理!?

网友B:
請問sa2086大,壞掉的燈珠,如何拿掉?有特殊工具嗎?學姐賣的Led測試器真好用,自動調壓,哪個燈珠壞,很請清楚看到,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sa2086大,壞掉的燈珠,如何拿掉?有特殊工具嗎?學姐賣的Led測試器真好用,自動調壓,哪個燈珠壞,很請 ...

壞掉的燈珠,如何拿掉?
既然已知是壞掉了 我是用斜口鉗直接將燈珠剪掉 再用烙鐵清理焊住部位
要注意一點是 本來燈珠位置是有正負接觸點 怕會接觸到貼上的燈珠片散熱底部造成導通 我有再焊接連接線後端切斷電路線
如圖 : 紅圈處是斷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壞掉的燈珠,如何拿掉?
既然已知是壞掉了 我是用斜口鉗直接將燈珠剪掉 再用烙鐵清理焊住部位
要注意一點 ...

嗯..了解.sa2086大.燈珠是幾伏?如何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了解.sa2086大.燈珠是幾伏?如何測試?

就以下圖做我所認知的說明 還希望酷友前輩能加以補充

全部燈珠是21顆 用 LED測試器 測出是56V   56V除以21等於 2.66V
LED測試器所測試的沒全功率 所以耐電壓會比 2.66V 還大 一般都約 3.2V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以下圖做我所認知的說明 還希望酷友前輩能加以補充

謝謝回覆.沒屋頂賣的燈珠.3V.可用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0322776009

网友C:
這台用的是3V LED燈珠,還有個人建議如果能全換就全換比較好,免得又會返修

除非客人希望用低價維修,那就只好用單一修理的方法了,但最好先跟客人滿通單一維修和全換的差別在哪。單一維修可以直接換燈珠或採用背娃娃的方式,但換燈珠對新手來講難度會比較高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用的是3V LED燈珠,還有個人建議如果能全換就全換比較好,免得又會返修

除非客人希望用低價維修,那 ...

換燈珠 需要用到底部加熱器 還要黏回偏光蓋
我自認沒工具 也沒那工夫 (粗手大腳的) 所以將就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燈珠 需要用到底部加熱器 還要黏回偏光蓋
我自認沒工具 也沒那工夫 (粗手大腳的) 所以將就啦

沒錯,換燈珠最好有底部加熱比較好,如果要換單顆的話我也會建議用背娃娃的方法,因為省時又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