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樣檢查那處壞了?

楼主(2017-11-12):
甚樣檢查那處攘了?

甚樣檢查那處攘了?

12v 5A

网友:
故障原因是什麼?
依圖示來看~最明顯就是輸出電容要先換掉
在散熱片上的MOS要拆下來才知道要怎麼測量

网友:
本想扣分,但發現我沒權限,我說 "兄弟,要請別人查, 惜字如金太懶了!這態度不太好"

网友:
箭頭這顯電容檢查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