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110M PRO-VH沒電源維修

楼主(2017-11-12):
量阻值 4pin短路!

手賤先請了兩個零件下來,短路依舊

沒有可調式電源後請求王大哥支援....

王大哥的維修思路,先將電感請下讓MOS獨立在判斷哪幾組短路

請下電感在測量一次阻值,一樣短路

開始對每一組MOS測量,數字逐漸增大為正常

發線短路,先記下繼續測量其他

又有一組短路

先把電容取下避免誤判...

零件請面坐  客官喝茶嗎?

將剛剛短路的MOS取下後再量一次阻值

王大哥表示:阻值未恢復正常,再繼續找

還有短路

短路太多了

最後將有問題的MOS都更換掉,該測量的在測量一次。一共9顆MOS短路

零件所有師兄弟都歸位啦...上電觸發...滿滿的BIOS畫面

在此感謝王大哥指導維修

网友A:
佩服這位大大奮鬥不懈的精神,找出故障的MOS,一次9顆....還真罕見啊....
不知是星星牌主機板的品質!?還是User惡攪!?
總之..恭喜維修完成

网友B:
精神可嘉,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這位大大奮鬥不懈的精神,找出故障的MOS,一次9顆....還真罕見啊....
不知是星星牌主機板的品質!?還是Use ...

J大大,這九顆換完板子再撐個幾年應該不是問題
維修吸取經驗,板子也正常當然皆大歡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神可嘉,恭喜完修。

完修很爽快,維修思路才是重要的精華趕快筆記....

网友C:
看到這篇嚇到...  小弟NAS正是用這塊星星牌H110組的啊! IR的power mos有這麼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篇嚇到...  小弟NAS正是用這塊星星牌H110組的啊! IR的power mos有這麼差?!   ...

這應該只是個案...謀怕謀怕

网友D:
H110不是應該還在保內??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E:
恭喜完修,一次壞九顆MOS還真是少見,搞不好那一批的MOS有問題,不耐用,我比較在意的是甚麼情況下壞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110不是應該還在保內??

對呀,還在保固內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一次壞九顆MOS還真是少見,搞不好那一批的MOS有問題,不耐用,我比較在意的是甚麼情況下壞掉的? ...

目前沒傳出這系列MOS問題,應該是PWM已經損壞才會這樣

网友F:
恭喜完修。
能一次壞這麼多MOS,真的很少遇過,通常都是壞一組上下管,很少會幾乎派廖廖。
還有板大技術不錯,拆下來焊點都保持得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
能一次壞這麼多MOS,真的很少遇過,通常都是壞一組上下管,很少會幾乎派廖廖。
還有板大技術 ...

謝謝K大,無鉛錫不好處理,我都會先補一些有鉛錫在取下,焊點都會亮晶晶,在使用去漬油清潔就會很乾淨

网友G:
線路基礎概念很清楚,一路有如過關斬將清除短路零件,讚喔...

楼主(2017-12-13):
引用 网友G:
線路基礎概念很清楚,一路有如過關斬將清除短路零件,讚喔...

謝謝T大,12V短路照這概念都能排除

楼主:
又學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