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聲寶 LM-24S6P 背光不亮

楼主(2017-11-12):
聲寶 LM-24S6P 背光不亮

LM-24S6P

LM-24S6P

主機板

主機板

電源高壓板

電源高壓板

背光測試不亮

背光測試不亮

背光測試正常

背光測試正常

藍色小丸子進行更換

藍色小丸子進行更換

組裝測試'

組裝測試'

网友A:
請問高壓交連電容NG嗎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高壓交連電容NG嗎

tsaymingshiann:高壓電容不良,2顆一起更換~

网友B:
主板的右邊電解電容( 貼紙旁邊 )有凸起來吧? 若有凸起來也要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右邊電解電容( 貼紙旁邊 )有凸起來吧? 若有凸起來也要更換!

謝謝提醒,再檢查看看。

网友C:
感謝分享....小弟較好奇螢幕旁的那台測試器是什麼東東
怎麼好像按一按就知道結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分享....小弟較好奇螢幕旁的那台測試器是什麼東東
怎麼好像按一按就知道結果了... ...

BR886A 多功能家電維修測試儀,可測燈管/光耦........烏骨雞學姐有賣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