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佳騰OZ儀表板零件編號?

楼主(2017-11-13):
機車種類:宏佳騰OZ
原因狀況:最近儀錶板車速突然無法顯示?拆開儀表一看,整個感測線路零件都磨損,
              目前無法看清及量測被磨損零件,是否有同型機車?
              可以協助告知紅框內被磨損零件(包括貼片電容容值)是何?

网友A:
看架構好像是工作用的整盪子,這個有問題 NCU 沒工作頻率,一定無法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架構好像是工作用的整盪子,這個有問題 NCU 沒工作頻率,一定無法正常工作! ...

因為零件被馬錶線轉盤磨掉了,所以,紅框處3顆零件(C1、C9、U2)是壞掉的!想問看看有沒有人知道?

网友:
小弟的宏佳騰COIN125是電子碼表線,難道OZ走回頭路

网友:
可以參考我以前的發問 解答在下面
http://bbs.pigoo.com/thread-60058-1-1.html
你整個座一定變形 烘軟他橋正 順便檢查碼表線跟哪邊擠歪
看磨到的地方應該先補焊看看 不行換掉ic 新的應該少說3k起跳(噴射)

网友:
c1 c9 這找依樣大小的 就可以直上了吧?
U2的話 我也看不出來 哈

网友:
下方紅圈內可能有斷線,請您先測
U2可能是3端子穩壓IC,類似1117之類的,請您由輸出端元件回猜

楼主:
此問題已解決,線路沒有斷掉喔!後來拆舊勁戰二代機板零件來用,就正常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