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SAMPO 聲寶 LM-42V8T 液晶電視 有聲無影無背光 [維修實例]

楼主(2017-11-13):
SAMPO 聲寶 LM-42V8T 液晶電視 有聲無影無背光

銘牌 :

後照圖 :

電源板+高壓版 :

主機板 :

邏輯板 :

客戶訴說 :
當初是時好時壞 越來越不能看 不能看實有從電視旁邊打一下又能看 但是時間越短
後來要越打越大力 到後來全部都不能看 才送修

聽到這樣說 心都涼一半了 好運一點就是電源高壓版空焊 但還是怕越打越大力 怕燈管被打壞
總之要修 就是要拆機  拆開先檢查電源高壓板背部有無空焊(那麼久一定會有接觸不良的黑點)
一看傻眼了 都無燒焦的黑點 在細看也沒看到空焊痕跡 那就拆面板看看燈管了

拆開看到 : 傻眼了

那就先找面板型號是 LC420WUE-SCA1 的面板 找看是用何種燈管 網路查到 :

在去翻破屏的 找到一個面板是 LC420WUD-SBM1 的 網路查到 :

都只看紅圈處 用何種燈管而已 都是用 EEFL 燈管 管他合不合用 只要燈管一樣先代用再說

先將燈管座從新補焊 有黑掉的燈管座換掉 在拆的時候發現燈管都斷頭了 焊好後把燈管先換上試試看 換上5支只亮6支 :

把沒亮的做記號 在全部換掉 再試試看 全亮了 :

那就組裝回去試機了 :

完修

備註 :
換下的屍體 燈管 燈管座 :

网友:
兄弟又救回一台n_116|,這真正足猴工
其實我比較喜歡EEFL 燈管的光源
LED的光源,通常都偏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又救回一台,這真正足猴工
其實我比較喜歡EEFL 燈管的光源
LED的光源,通常都偏藍 ...

冬天比較有閒工 所以加減用
就有買菜錢

网友B:
謝謝分享經驗.
標題有錯 "SAMPO",可以改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經驗.
標題有錯 "SAMPO",可以改一下嗎?

觀察入微

看到已過 修改時間了
就等版主幫忙更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觀察入微

看到已過 修改時間了

那個老大昨夜到現在還沒出現過n_079|
應該是遇到紅豆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老大今夜還沒出現
應該是遇到紅豆妹了

我看老大在怎麼清流
被酷友一直傳  應該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等到哪天沒床可睡 不知哪位酷友要跟老大擠一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老大在怎麼清流
被酷友一直傳  應該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等到哪天沒床可睡 不知哪位酷友要跟老大擠一 ...

糟了剛剛在線上會員看到魯夫出現了
我要溜了 ~~~緊來睏!兄弟晚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老大在怎麼清流
被酷友一直傳  應該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等到哪天沒床可睡 不知哪位酷友要跟老大擠一 ...

別擔心!~~老大在我們澄清湖特區有一棟藏嬌閣....沒事引湖水洗洗就白拉~~

网友C:
这种EEFL灯管的灯座有卖的吗?

拆下的那几根短金属棍也是灯座上的?

网友:
哇~~~高手,我還沒處理過大台的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EEFL灯管的灯座有卖的吗?

那幾根圓金屬棒 是EEFL燈管的斷頭
那燈座 我是拆舊機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