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bit IP35-E E8500无法开机

楼主(2017-11-13):
ABIT IP35-E

E2160可以开机 跑码
换E8500不行
刷新过全部bios 还是不行
——主板电源灯不亮 没有debug

这种问题怎么修?

网友A:
E2160是800外頻
E8500是1333外頻
可能要從這方面查了
官方只有E8500(C0)OK
但是E8500(E0)沒有標示
IP35-E CPU支援列表

E0與C0差異

E0版製程新增功能的內容如下:
支持功率狀態指示器(PSI) 該功能可支持動態改變CPU供電相數,需要主板增加專門電路提供支持.
支持PECI技術,可根據溫度改變風扇轉速.
支持兩條新指令XSAVE/XRSTOR.
支持ACNT2功能,可監測處理器負載水平,用來精確控制處理器供電.
新指令和ACNT2功能都不需要更新BIOS支持.

所以板子可能會只支援C0而不支援E0

楼主:
引用 网友A:
E2160是800外頻
E8500是1333外頻
可能要從這方面查了

其他板子刷bios即可 四核心45nm也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E2160是800外頻
E8500是1333外頻
可能要從這方面查了

非常感谢 你有没有QQ给你看一篇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