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阻

楼主(2017-11-14):
麻煩各位先進前輩幫忙看看這顆電阻的阻值及瓦數,我問了兩間材料行都說不知道。

网友:
84.9 ohms 0.5% 五色碼電阻查到的, 參考看看, 不知道對不對

楼主:
請問色碼是「綠金白橙銀」嗎?

网友:
好奇怪的色碼,沒看過?

网友:
我眼花了, 我查了 灰黃白金綠  ,  應該查 灰橙白金綠 83.9 ohms 0.5% 看看, 我查不到合理的電感色碼, 才查五色碼電阻, 你可以找看看 五色碼電阻計算器, 最好配合線路來對照比較好.

网友:
對不對我不保證, 要參看電路才知道

网友:
蝦咪東東用的,附上附近電路照片會更好喔

楼主:
好的,晚點下班再附上,謝謝大家~

网友:
我也沒看過!

网友A:
色碼 銀橙白金 - 綠 0.039Ω  無感

楼主:
這是禾聯42z35液晶電視的電源板,5vs跟5v測到只有3v。短路後12v剩下10v。24v剩下22v。感謝大家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色碼 銀橙白金 - 綠 0.039Ω  無感

請問一下大大,我在色碼表第一欄怎麼沒看到銀色數據呢?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大大,我在色碼表第一欄怎麼沒看到銀色數據呢?謝謝~

有用電表先量過數值?

网友C:
反正這類5色第四碼是金or銀,都可用0到5Ω替代,這應是保護用電阻吧!

网友D:
看結構 應該是PFC 電路 電流不小用了兩個MOSFET 高度考量
S接到R621 而且該接點有一細線路拉電流回授
估計R621是 電流限制取樣電阻  +  電流不小  因該會是  0.0xx  Ω

我會採用11# 說的  0.039Ω    試試...

銀 ×10-2次方 0.01
金 ×10-1次方 0.1
不擺在一起 怕被誤解 因此銀 ×10-2次方放置最前
因為標準規定未涵蓋這一範圍×10-3次方 0.001

0.01銀  x   39橙白  x   0.1金  =0.001x39   =0.039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電表先量過數值?

從Rx1到Rx10k都是0。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結構 應該是PFC 電路 電流不小用了兩個MOSFET 高度考量
S接到R621 而且該接點有一細線路拉電流回授
估計 ...

方便問一下,大概用幾瓦的呢?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這類5色第四碼是金or銀,都可用0到5Ω替代,這應是保護用電阻吧!

了解!謝謝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方便問一下,大概用幾瓦的呢?謝謝你~

2W,大概用2瓦

但是....你從Rx1到Rx10k都是0。
這電阻根本沒壞....不用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結構 應該是PFC 電路 電流不小用了兩個MOSFET 高度考量
S接到R621 而且該接點有一細線路拉電流回授
估計 ...

所以,它其實屬於四碼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2W,大概用2瓦

但是....你從Rx1到Rx10k都是0。

所以是阻值太小量出來接近0。其實沒壞嗎?謝謝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以是阻值太小量出來接近0。其實沒壞嗎?謝謝你~

對於低於1Ω的電阻測量,你可以用加電流源的電壓測定法,得到V,再以R=V/I算出電阻值.
用一個9V,再加LM317去做出10mA,100mA的電流源,去查LM317的datasheet或網路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於低於1Ω的電阻測量,你可以用加電流源的電壓測定法,得到V,再以R=V/I算出電阻值.
用一個9V,再加LM317去 ...

好的。我試試看。非常感謝~^_^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大大,我在色碼表第一欄怎麼沒看到銀色數據呢?謝謝~

如同 11#大大 說的    銀 ×10-2次方 0.01      金 ×10-1次方 0.1
色碼表第一欄怎麼沒看到銀色數據.....我也不知道

這份文件你可以參考看看 . 另外第五環區分環除了 黑(有感) . 綠(無感) 還有白色是兼當保險絲
http://www.shimeng.org/uploadfile/2011/1117/20111117045423537.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同 11#大大 說的    銀 ×10-2次方 0.01      金 ×10-1次方 0.1
色碼表第一欄怎麼沒看到銀色數據..... ...

謝謝你^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