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放久了會有異味?

楼主(2017-11-14):
請問一下,水煮開後,冰過後放在外面久了是否會有異味?

因為就發現買來的礦泉水,同樣情況會沒味道,但是用電熱水瓶煮
過的水就會有。

喝了一段時間總覺得怪怪的,另外據說房東有另外裝過濾的裝置,
用裡面的水也會有同樣的情況。

所以我想瞭解一下是不是正常的。。。謝謝各位

网友A:
放多久?  一般家裡的常溫水可以放4-5天還OK 。 礦泉水可能滅菌比較完全才沒味道。 另外可能管路長青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多久?  一般家裡的常溫水可以放4-5天還OK 。 礦泉水可能滅菌比較完全才沒味道。 另外可能管路長青苔了 ...

我通常是放個兩三天,另外水瓶裡面因為不滿一半,所以通常會出現有水蒸氣的
情況,這時候去聞就會有聞到異味了。

网友:
水放久了一定會有味道, 有可能是細菌, 也有可能是容器的問題。
即使煮沸了亦然, 別忘了環境中到處都有細菌!

另外有過濾器並不一定掛保證,要看是否常保養換濾心也是因素,你不妨查一下濾心多久未換了!其實濾心未定期換, 可能水質更壞!以我的經驗來說,若濾出的水有一股發霉味,那一定是太久未換了!

僅供參考!

网友:
1.容器清潔
2.濾水器管路清潔
3.濾材

我懷疑是2~3

网友:
好水是無色無味的!

网友B:
不知道你是用哪種電熱水瓶 , 我也有發現這種問題 , 我是用加水站的水下去燒的開水 , 有時放到隔天要喝就

會有一種類似腥味 , 我是用電熱壺燒的 , 上面有一個出水按扣 ,後來我發現在燒的時候 , 讓它保持開啟透氣

似乎可以改善 , 不過還不是很確定 , 要多試幾次才能確認 , 家裡還有一套RO已經擺了很久了到現在還懶得裝

有些安裝上的問題等到哪天想裝的時候再來請教cremaker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用哪種電熱水瓶 , 我也有發現這種問題 , 我是用加水站的水下去燒的開水 , 有時放到隔天要喝就

這個討論區己被冷落許久了,歡迎來踢館,啊!不是!是互相研究討論啦!

网友C:
味道遇有一個原因,淨水設備擺放位置不對, 長了青苔, 水聞起來會有一股霉味!
還有就是容器鈣化也會有味道,但和青苔味道不相同!

网友:
加一點漂白水,就不會有異味...
這招用在長期儲水就好,別用在飲用水...

若當飲用水,煮開後漂白水也會揮發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用哪種電熱水瓶 , 我也有發現這種問題 , 我是用加水站的水下去燒的開水 , 有時放到隔天要喝就

腥味... ...鐵鏽??  動物的組織蛋白質(文言一下X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用哪種電熱水瓶 , 我也有發現這種問題 , 我是用加水站的水下去燒的開水 , 有時放到隔天要喝就

有遇過電熱水瓶的塑膠老化, 水中一堆塑膠粉末漂浮物@@
喝起來味道很奇怪,侯來才知道是塑膠老化的粉末... ...(8年的電動出水熱水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味道遇有一個原因,淨水設備擺放位置不對, 長了青苔, 水聞起來會有一股霉味!
還有就是容器鈣化也會有味道,但 ...

淨水設備擺放位置?好想了解一下~希望大大分享,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腥味... ...鐵鏽??  動物的組織蛋白質(文言一下XD)??

就是一種臭青味 , 感覺好像在喝生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討論區己被冷落許久了,歡迎來踢館,啊!不是!是互相研究討論啦! ...

cremaker大 , 別嚇我啊 ! 我膽子小 , 我常被我媽嚇到 , 她一叫我 , 我的胃就會抽搐 , 身體都快被她搞壞了

我是在想說RO機如果不用壓力桶 , 而只用儲存桶然後用馬達直接接水龍頭 , 但是不另外做手動開關卻又能

打開水龍頭就能自動出水 , 也就是不用壓力桶但卻具有壓力桶相同的功能 , 我有朋友是有教過我怎麼做

好像是用壓力開關來控制馬達啟動與否 , . . . . . . 我已經忘了 . . .

壓力太大沒甚麼心思搞 , 越來越懶了. . . .

不過還是要謝謝你 !

网友C:
對, 聰明, 關鍵在高壓開關!由此延伸若你要自行接水箱, 只要該水箱能產生高壓開關類似的 On/OFF 就可以了!

很好解, 用一個水位開關來代替高壓開關。

但做起來要看你的 RO 系統控制方式, 有些RO 是有控制盒的全自動型,改起來較麻煩!我簡單的說一下:

1. RO 造滿水斷電是靠高壓開壓,這個開關會感應壓力桶的壓力, 水造愈多,來自壓力桶的回壓愈大,當達到預定的壓力時,這個微動開關就會 OFF
切斷電源!

2. 你可做個實驗, 高壓開關兩條接線將它斷路或把它拔起來不接,是否會切掉電源不造水
3. 高壓開關其實就是一個常見的微動開關,保持在 on 狀況,這個 on 可經由壓力桶的回壓來改變它, 使之 成為 off
4. 還有一個低壓開關接在進水處,通常在第一支濾心後,其作用和高壓相反,內定是 OFF,有水進來時藉由水壓使之成為  ON,為何要有這個, 怕停水時,馬達空轉,
5. 有控制盒的是將這些交由內部的邏輯電路控制,原理是一樣的

其實 RO 控制原理很簡單, 我當初學時根本沒人教,也沒人可問!一個零件一個零件拆下來研究測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對, 聰明, 關鍵在高壓開關!由此延伸若你要自行接水箱, 只要該水箱能產生高壓開關類似的 On/OFF 就可以 ...

這台本來是RO的開飲機 , 如果我放在台面上是沒有這些問題 , 但是因為流理台已經沒地方放了

才會想把它放在下面 , 而且它的水箱容量不大所以想再加一個 副水箱 , 這個部份是沒甚麼問題

但因為要把水打到水龍頭讓它自動出水及停水 , 所以我才打算再加一個馬達

現在變成說我如果用壓力開關就只能偵測到馬達到水龍頭這段的壓力 , 水龍頭一開壓力降低 , 馬達啟動出水 ,

水龍頭一關壓力恢復 , 馬達停止 , 這當中需不需要再加一個單向逆止閥 , 這樣可以行的通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本來是RO的開飲機 , 如果我放在台面上是沒有這些問題 , 但是因為流理台已經沒地方放了

才會想把它放 ...

理諭上可行,但會複雜化!

另一個原因,這種家庭用的 RO 系統,不適合這麼做。其實有營業用的 RO 系統。

以前的實例,類似水塔的做法, 將造的水送到水塔備用,順道接冰箱製冰盒!

但家庭用 RO, 造水量小, 不太合用, 但大造水量的 RO 系統很貴!我想不合算!

我的建議是改變儲水的方式, 例如用較大的小型水塔,將RO 機造的水存在其內,再接到水龍頭,利用位差方式,讓水自動流出!

只要做個牢固的駕子,上面敦水箱, 利用浮戒來控制 RO 系統,這比較省事!

网友B:
謝謝cremaker大的提點 , 我就是因為造水慢 , 出水小 , 才會想用這種方式來試試看 , 至於用位差的方式

因為上櫃怕無法承受重量 , 而且配那些管路也是一個問題 , 我的流理台是用水泥灌的 , 上面再鋪花崗石 ,

上櫃則是用掛的 , 恐怕不是很牢靠 , 有空再來玩玩看 , 真的不行就只好用壓力桶了 , 謝謝你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謝謝cremaker大的提點 , 我就是因為造水慢 , 出水小 , 才會想用這種方式來試試看 , 至於用位差的方式

因為 ...

真的不行就只好用壓力桶了 , 謝謝你 !

我是不了解多少水量你才夠用,其實壓力桶是可以並聯的, 例如並聯兩個, 理論上容量會是原來的兩倍。例如像一些營業場所,就是用這方法!功力桶也有容量大的, 像是 10.7 加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不了解多少水量你才夠用,其實壓力桶是可以並聯的, 例如並聯兩個, 理論上容量會是原來的兩倍。例 ...

我本來只是要用來煮咖啡用的 , 但我老婆常會煮一些甜點送到寺裡跟師姊們分享

所以才會到加水站加水比較快 , 但水都是我去加的 , 感覺很麻煩 , 但也只好擔起男人本色 , 挑水去了.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本來只是要用來煮咖啡用的 , 但我老婆常會煮一些甜點送到寺裡跟師姊們分享

所以才會到加水站加水比較 ...

一般壓力桶大約只有 十來公升的水,煮個飯可能都不夠。
像 7-11 那種咖啡機不會是手動加水的,你可問問他們或是研究一下他們咖啡機是如何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種臭青味 , 感覺好像在喝生水

你該懷疑的是... ...到底有沒有放濾心 或者濾芯太久沒換裡面已經黑麻麻的(比較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本來只是要用來煮咖啡用的 , 但我老婆常會煮一些甜點送到寺裡跟師姊們分享

所以才會到加水站加水比較 ...

可考慮加個濾壺,慢慢滴水

网友:
那個應該是鐵锈味.
另外1個或許機會比較小,我有習慣用保溫杯泡茶葉的習慣,几個月後它好像會在內壁生個類似膜或是茶垢的東西,它就會產生異味,我會用檸檬酸去刷洗後再倒扣晾乾,這樣就不會有怪味.

网友:
培養微生物,就是高溫煮沸殺菌,接種(菌種),空氣中或容器中,有千萬種各式細菌,有大有小有益菌也有劇毒的,有耐高溫也有耐低溫的,,所以煮沸過的水,即使容ˋ器也殺菌完全,也有保存期限,除非真空狀態,或保持55度C。 RO水是生水,充滿各式微生物,成相互平衡狀態,保存期限較長,但長期不流動,也會變質,所以把煮沸又冷卻的水加入飲水機,不久就可見到綠色的青苔。

网友:
喝蒸餾水不就得了,而且煮了馬上喝掉!喝了若干年也不會軟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該懷疑的是... ...到底有沒有放濾心 或者濾芯太久沒換裡面已經黑麻麻的(比較可能)

抱歉 ! 前幾天我媽跌倒 , 所以沒上來 , 加水站濾心的問題我有注意到 , 他們有在固定更換 , 每隔一段時間

都會有更換濾心的公告 , 至少他們沒忘記這機台 , 倒是我發現似乎都是在更換濾心後才會有這現象 , 不知是不是

這關係 , 其實我用加水站的水只是要避免水垢堵塞咖啡機 , 家裡本來已經裝有一般的濾水器但效果並不理想 ,

所以才會乖乖的去提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壓力桶大約只有 十來公升的水,煮個飯可能都不夠。
像 7-11 那種咖啡機不會是手動加水的,你可問問他 ...

就我所知專業機種都是RO直接供水 , 我的咖啡機都是朋友送的一般家用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 ! 前幾天我媽跌倒 , 所以沒上來 , 加水站濾心的問題我有注意到 , 他們有在固定更換 , 每隔一段時間

我也是加水站==>礦泉水==>家用濾水器
外裝要擔心的問題
1. 濾心真的有換嗎?
2. 濾心會不會效果不好
   =>1. 以前國外雜誌有作過測試,到達宣稱的濾水量時,過濾功能還是100%的沒幾家(只記得Brita有通過)
        2. 國內賀X的,有看過消費者反應換了之後還是有異常味道,是不是QC不良還是降低標準出貨無法得知。
3. 管路有沒有定期更換or 清洗?
    ==>公司用的曾經整個濾心的黑麻麻的青苔,濾罐跟水管也是青色滑滑的,洗了好一陣子
4. 使用RO要注意TDS變化,RO膜很怕氯破壞
   ==>曾經玩壞好幾隻一米長的工業用RO膜,因為水阻值變化,最後才查到是RO膜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