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這個硬碟還能用嗎??

楼主(2017-11-14):
這個硬碟還能用嗎??
這是一台類比電視選台器+DVD播放器+硬碟儲存,
只拆出硬碟和電源部分,
錄影用硬碟只要開啟電源,硬碟就轉不停,
用HD Tune 檢查有些壞軌,
用低階Format後,再檢查已無壞軌,
但有些問題,
這個檢查的數據該如何解讀啊??

WD 250G-2

WD 250G-2

WD 250G-1

WD 250G-1

网友:
只要沒有覺得[讀寫太久'太慢],當然能用................

放不重要的東西就行了.....重要的東西多備份就行了....

网友:
基本上,有問題出現的話就建議不要用了,因為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壞
而且會壞的機率會偏高。

网友:
妳已經因為無故勞跑而被被緝了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66150#lastpost

网友:
看你的觀點

用碟不疑 疑碟不用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疑碟也用 用碟也疑
疑人也用 用人也疑

网友:
實驗用途還好, 使用免了

网友:
知道自己的用途就還好......

要是我的話,會拿來當BT碟,或當試遊戲的硬碟.....

只要讀寫速度正常,用起來不難過,也還好....

网友:
只要SMART_05.C4.C5.C6這幾項有跳出數值與警告
個人都會判定為有問題,不建議再當系統碟使用,存一些不重要檔案還可以。

网友A:
一般有警告的硬碟,我會用MHDD跑一次,主要看它跑的過程是否順暢,縱使有壞軌,只要它不卡不頓,在使用上就不會有問題。

另一個方法就是把檔案COPY到照棵有警告的硬碟內,過程如果很順暢,也是不卡不頓(最少也要是可接受的範圍內),把這棵硬碟塞滿,然後在將這棵硬碟内的檔案搬移到其它閒置的硬碟中,COPY進去和搬移出來都沒問題,以後使用有問題的機率會較少。

如果是真的有些壞軌,只要用MHDD掃描時記住它壞軌的百分比位置,然後用SPFDISK分割,分割時跳過壞軌位置,得到的容量會小些,但至少不會用到壞軌位置。

网友:
牛以前曾拿過一批Engineer Sample,
拿到時人家就有交代 "硬碟存過的東西, 在斷電重啟後就會不見"
也就是斷電再開機時, 它會回到 "什麼都沒有" 的狀態...

那, 這批硬碟能不能用?? 對牛來說, 它是很好用的!!
因為到公司做測試的客戶, 可以拿它來做系統安裝測試..
反正一重開, 什麼也沒留下..
所以它很適合拿來做系統安裝測試用!

所以, 東西沒有能不能用, 而是得看它要拿來做什麼用才是.

网友:
那個數據大概就是,有壞軌
然後低階格式化的時候,把備用磁區拿來替換掉壞軌
有留下替換紀錄,所以C4有數值.
而目前備用區應該還夠用,所以C5這項,待對映磁區數目是0
C6這個CRC錯誤,一般是換掉資料排線.
理論上,在備用區耗盡之前,是能用啦,別放重要資料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警告的硬碟,我會用MHDD跑一次,主要看它跑的過程是否順暢,縱使有壞軌,只要它不卡不頓,在使用上就 ...

前一陣子也用過MHDD這套,後續查到說MHDD無法在AHCI模式下使用.
後來有找到一套叫Diskgenius的,也是類似MHDD能回報讀取時間的功能.
優點是可以在Windows下執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一陣子也用過MHDD這套,後續查到說MHDD無法在AHCI模式下使用.
後來有找到一套叫Diskgenius的,也是類似MH ...

HDDSCAN也能在WINDOWS下面跑
DISKGENIUS功能蠻多的,我倒是沒用過這個功能,來去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一陣子也用過MHDD這套,後續查到說MHDD無法在AHCI模式下使用.
後來有找到一套叫Diskgenius的,也是類似MH ...

我用MHDD也只是判斷HD的健康狀態,如果是已經嚴重壞軌的硬碟,除非原廠有辦法處理,一般USER大概也只是丟棄一途。

我也在朋友的回收場撿過硬碟裝所謂的維修良品,開機次數不到50次,使用時數不到100小時,可是用起來整台就是頓頓的,後來換了一顆自己的硬碟,跑起來就是整個快到不行,所以我對硬碟已經抱著能用則用,有問題就換一台,反正在朋友的回收場硬碟也是不少,不像我的第一台自己買的540MB的火球,花了12K。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