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無品牌平板電池...

楼主(2017-11-14):
收到一個無品牌的平板,
無品牌平板電池膨脹後蓋已經脫離...,

無品牌平板1

無品牌平板1

無品牌平板2

無品牌平板2

喇叭線斷掉

無品牌平板3

無品牌平板3

無品牌平板4

無品牌平板4

無品牌平板5

無品牌平板5

電池是兩條線的

無品牌平板6

無品牌平板6

電池是兩條線的

無品牌平板7

無品牌平板7

無品牌平板8

無品牌平板8

後蓋喇叭

無品牌平板9

無品牌平板9

這是以前向學姐買的電池
體積較小,容量好像大一點

無品牌平板10

無品牌平板10

這電池多了一條黃色的線,
是做甚麼用的??
要接哪裡啊??

無品牌平板11

無品牌平板11

网友:
鋰聚合電池過放電會膨脹,充電之後會縮回去的話就有救.
在下於遙控直升機試過.

网友:
不要接即可。

网友:
拜太子爺給的神諭... ...
http://bbs.pigoo.com/thread-45180-1-1.html
除了V+ / V-,另外一支腳為ID 充電識別(給予適合充電脈寬)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22&t=139186
假如是 smart battery 的話
至少會有 4 個 contact
V+, V-, 另外兩個是 SMBus 來讀取 battery 的 status 像是電池容量

网友:
把膨漲的電池放冰箱冷凍看能否收縮回去。
或把電池外皮小心戳個洞,別碰到內部極板,放氣一下可能就可以了!

過去我手機發生過, 用了約8個月電池就膨漲,電池又只保固半年....
我就戳洞放氣,再用膠帶封住,電池又撐了2個月左右,還是掛點了!

至於平板換電池,應該要保留平板上的電池PCB板和接線,只換電池芯。
確認好電池芯正/負極焊上去就好了!

向學姐買的電池,雖然看起來體積小,容量大,但還要看厚度.....
可能會較厚,背蓋蓋不回去....

网友:
哇!這大肚子好像快生了,恐怖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