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數位第4台電視接電腦用液晶螢幕問題

楼主(2017-11-14):
請教大家 我的數位第4台電視接在電腦用液晶螢幕, 有影像但沒聲音  有附螢幕版子圖片  請問能否拉出音訊讓我外接擴音啦叭收聽ㄋ
或者能否用電腦主機接數位第4台來觀看  先謝謝大家幫忙解答

网友:
vga 是沒音訊的,你該接到 HDMI 介面。
另外也可將 av-out 接到電腦的 耳機輸入!
僅供參考!
或將 AV_OUT 外接喇叭

网友:
可能是我理解力 比較差
無法會意 你說的意思
應該是要用數位機上盒接到電腦螢幕用
看最下圖應該是數位機上盒
有 AV 輸出 跟 HDMI 輸出 一般都是2種信號 同時輸出  聲音可接AV輸出的接擴大喇吧

网友:
你的顯卡有HDMI輸入介面,而位機上盒也有HDMI輸出介面,那就接HDMI就會有影像和聲音了,D_SUB是不帶有聲音的

网友:
我也看的霧殺殺
第一種情形如果要用第四台數位機上盒然後用電腦螢幕看的話,又要使用電腦
應該是 數位機上盒 - HDMI - 分岐切換器(2IN - 1OUT,1IN 接電腦顯示卡,1IN 接數位機上盒,out接螢幕)
至於聲音就要用喇叭了,一樣如果要共用只好用分岐切換器
第二種情形,如果只是用電腦螢幕來看第四台,那就直接數位機上盒HDMI-接電腦螢幕,
我沒看到你的數位機上盒有VGA插孔,而你的電腦顯示卡是有VGA插孔
如果您的電腦螢幕沒有HDMI插孔,那就必須買個HDMI轉VGA的轉換器
不買轉換器也行,就用您現在的方式數位機上盒接HDMI到顯示卡,用顯示卡當轉換器轉成VGA
聲音必須要用喇叭,因為電腦螢幕好像不管聲音
而且您搞錯了,電腦螢幕顯示卡是管影像的,它不管聲音,聲音是音效卡的事
所以前面的叫您將數位機上盒的聲音輸出連接到電腦的聲音輸入,由音效卡去處理聲音部份
雖然說 HDMI 是可以傳輸 影像及聲音,但是 顯示卡是不管聲音部份的,所以你會發現你的情況是有影無聲
第三種情形,我現在在用的,用數位電視當螢幕,連接一大堆,數位機上盒,DVD,電腦.直接插USB看AV或聽音樂,一台電視操死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1635913737

网友:
STB(Set Top Box) <=== HDMI(有聲音) ===> LCD Monitor

网友:
1.首先第四台~現在能用D-sub接螢幕顯示????~~~這就非常非常奇怪了

現在第四台全面數位化,基本上就只能接HDMI

2.另外一個疑點? 你圖片的第四台機盒~也只有HDMI,那你是如何接到D-SUB呢?

网友:
第一張圖是電腦主機背面顯卡的輸出孔照片
第二張第三張是螢幕內機板的照片..
第四張是機上盒的背面孔照片....(以上應該沒判斷錯)
您要用電腦螢幕...看電腦又看機上盒....
但您沒有拍出"最重要的螢幕有什麼輸入孔"可用...
其實..不需要拆到螢幕內的機板呀
利用轉接與切換設備就搞定了...

楼主:
感謝大家幫助 因第4台剛接沒幾天  我只有電腦螢幕可用 來接線的人員對他們的設備使用也不是很了解 我有去買了1個 HDMI 轉接VGA的轉換器 轉到電腦螢幕使用   在參考樓上前輩所教使用AV_OUT孔外接喇叭  終於有聲音了 再次謝謝每位大大的熱心才能解決問題  感謝大家

网友:
有好的問題才有好的答案~~~

网友:
想要實現又看電腦又看第四台,只要你的電視有支援子母畫面就可以,很早就有這功能了,最近反而沒廠商在炒這話題。

网友A:
哇哈哈 通通被小喵喵說中,, 第四台數位機上盒沒有VGA所以用HDMI接電腦
用電腦的顯卡當轉換器換成VGA 接電腦螢幕(因為電腦螢幕也是老舊品沒有HDMI)
結果電腦顯卡不處理聲音,所以有影無聲
又把電腦喇叭拔起來插到AV-OUT,這樣就有影有聲
不過還是要照我上面說的那樣才能又用電腦又看第四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哈哈 通通被小喵喵說中,, 第四台數位機上盒沒有VGA所以用HDMI接電腦
用電腦的顯卡當轉換器換成VGA 接電腦 ...

我看了快1星期有影無聲的第4台 (大家別笑我喔 )突然想到這裡高手如雲就趕快來發問了

网友:
現在的螢幕都無內建喇叭所以接hdmi一樣沒聲音,hdmi轉vga轉換器也是要外接喇叭才會有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