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請教,有關 USB 隨身碟的class

楼主(2017-11-14):
現在具有 USB3 的電腦愈來愈多了,價格也可接受!

我原先是用 SSD  來備份,但想到,現在USB3 隨身碟容量愈來愈大,會格也直直落, 為何不用 隨身碟來備份呢? 也好分門別類!

但看了市面上產品,有一些疑問:

1. 穩定性如何, 使用次數限制?
2. class 問題, 我是想買 class 10 產品,但市面上產品都沒標示這項規格,我找 WIKI ,找不到類似說明,要如何買到適當的商品呢?或在何處有此說明
3. 商品包裝上會有這項規格說明及標示嗎
4. class 10 的是否較貴

以上問題請不吝賜教, 感恩!

楼主:
找到一篇 wiki 說明,但還是未解除我所有的疑惑:

USB communications device class

网友A:
class 10 fos SDHC?
沒印像 USB 有什麼 class 10 這種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ass 10 fos SDHC?
沒印像 USB 有什麼 class 10 這種東西。

JO大,像以下這篇文章:

Why does USB Flash have a different write speed (Class 1-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JO大,像以下這篇文章:

Why does USB Flash have a different write speed (Class 1-10)?

你那篇就是在說SD Card~
SDHC 就是一種 SD card。class 10講的是 10Mbps的傳輸。
USB 還是沒有什麼 class 10 這種東西,有的話是 usb card reader 混到的說法。

USB 3.0 usb key. USB 3.0講的是通訊介面速度而以。
usb key 裏面還是 nand flash,分 TLC, MLC ,SLC ,現在一般都是 TLC 的。速度依不同廠家有不同的速度。
再來就是 usb 3.0 controller ,便宜的就是能用而以,好貨才會高速。

好貨會標速度:
http://24h.pchome.com.tw/prod/DGCD15-A9006NGA0
讀/寫:350MB/250MB (每秒)

不標的就是便宜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篇就是在說SD Card~
SDHC 就是一種 SD card。class 講的是 10Mbps的傳輸。
USB 還是沒有什麼 class  ...

抱歉, 我搞混了,我將那篇文章又看了一次,我的錯,擺烏龍!

网友:
基本上目前買USB3.1高速隨身碟64G就能一支隨身碟走天下,可製作成多種開機隨身碟之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