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son 通海 USB變壓器 時有時無 找不出故障原因

楼主(2017-11-15):
此為客人拿回的故障品
經測試 可充電 但從插座上拔掉重插 就不能充了
以三用電表量測USB母頭 無電壓

拆開後目視無異常
以三用電表量測
一次側均有電壓輸出
但是到了二次側
就完全量不出電壓

照片中最大顆的兩顆電容
電壓量起來大約是155V
保險目視無斷 且量測有過電
手邊無電容表 無法測量電容

小弟非科班出生 也沒正式學過維修
因此完完全全不知道原理為何
遇到這種偶爾正常 偶爾秀逗的情況
不知該從何查起

還請各位前輩給點建議

网友:
電容更換試試。

网友:
變壓器輸出是否有電壓?
如果沒有那就是前端保護電路故障

网友:
可能過熱,造成銲點接觸不良!尤其是輸出電容的地方!重銲一下. 這種情況很多!
僅供參考!

网友:
銲接不良 ! 重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