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視聲音自動調至最大無法控制

楼主(2017-11-15):
請教~
電視聲音會自動調至最大,畫面音量條會一直顯示,無法調整音量,
將控制面板連接線自主機板移除後仍然如此,因此應該不是按鍵或遙控器問題了?
應該是主機板控制音量的部分出問題?
請問控制音量是哪部分ㄋ?

主機板

主機板

移除按鍵排線

移除按鍵排線

网友A:
按鍵是哪種?(圖片)

有可能是下拉電阻(1K)短路,讓主控以為是一直在按按鍵~

不過要看是哪種按鍵掃描控制電路!

公板上都是HI電壓正常LO電壓作動,有些韓系的是用電組分壓然後檢測輸入電壓範圍,判斷是哪個鍵被按下!

网友B:
按鍵卡鍵..換掉應該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是哪種?(圖片)

有可能是下拉電阻(1K)短路,讓主控以為是一直在按按鍵~

謝謝回覆~
補上按鍵照片及型號,
由於將接往按鍵的接線自主機板移除後仍舊顯示音量條,
我也感覺是甚麼元件故障或短路之類的...

按鍵

按鍵

型號

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鍵卡鍵..換掉應該ok

謝謝回覆~
若將按鍵移除仍有該問題,應該可以排除是按鍵出問題?

网友:
開始量主機板上的電阻吧~很有可能是掃描按鍵電路上的電阻短路了~

网友A:
剛幫你看了一下~

如果我查的手冊沒錯的話~

按鍵訊號是進入FST3125 — 4-Bit Bus Switch 在轉到主晶片中~

大概量這幾個訊號,應該可以查出是FST3125不良還是主晶片脫焊?(或是上方排阻不良)

手冊下載
ln32r71bX service manual.part1.rar (3 MB, 下載次數: 21) ln32r71bX service manual.part2.rar (3 MB, 下載次數: 18) ln32r71bX service manual.part3.rar (2.11 MB, 下載次數: 17)

從98頁可以看到按鍵的編排
從109頁可以看到按鍵輸入最後進入FST3125然後在跑到主晶片中!

恩......

在說下去就被我用嘴巴修完了!

資訊量應該足夠應該離完修不遠了~加油!

補充一下~
剛注意到kEY_INPUT 1 &2 是走SDA SCL 訊號, 怎麼量測會是個問題!
單用電錶可能只會量到跳動的電壓,有示波器會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幫你看了一下~

如果我查的手冊沒錯的話~

厲害!!!!

网友C:
電視按鍵排除了,遙控器也有可能,電池最好拿掉,再來檢查主板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幫你看了一下~

如果我查的手冊沒錯的話~

真是感謝 資料豐富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視按鍵排除了,遙控器也有可能,電池最好拿掉,再來檢查主板電路~~~

謝謝回覆~
遙控控制部分也有檢查測試過
(拿掉電池,手機相機畫面檢查其他電器遙控器有沒有自動發出訊號等方式...)

网友D:
power sw有查過了嗎?有可能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幫你看了一下~

如果我查的手冊沒錯的話~

ic905 ic上標示型號是QS3125S1與手冊略有不同,應該差不多?
手邊沒有示波器這麼專業的設備,目視一下pin1跟上面的電容感覺有點像燒焦或腐蝕...

ic905

ic905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905 ic上標示型號是QS3125S1與手冊略有不同,應該差不多?
手邊沒有示波器這麼專業的設備,目視一下pin1 ...

看起來比較像焊油(助焊劑)或是電容液露出來~
(用酒精或是免洗助焊劑清潔看看)

至於IC功能是一樣的,品牌不同!

數位訊號傳送在一定的時間內會有某種規律(做同一個動作),示波器其實也不好看出,只是可以依照波形大約抓出是否有動作出現!

沒工具修其實是維修最困難的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ic905 ic上標示型號是QS3125S1與手冊略有不同,應該差不多?
手邊沒有示波器這麼專業的設備,目視一下pin1 ...

電容漏液了~
拆下電容~板子清潔後~
再換上新電容~
有可能就修好了~
建議有能力還是換電視V56公板比較好~
畢竟線路如果腐蝕~很難查修~
不怕白做工的話~
可以洗板跟更換電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wer sw有查過了嗎?有可能漏電

謝謝回覆~
power sw是指電源按鍵嗎?
跟遙控紅外線接收是在同一塊板子上,再接至主機板,已自主機板移除,
故判斷應不是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比較像焊油(助焊劑)或是電容液露出來~
(用酒精或是免洗助焊劑清潔看看)

謝謝absmen3000大大不厭其煩協助指教~
果然上面的痕跡並不是燒焦或腐蝕@@
用棉花棒擦一擦就乾淨了,

擦拭後

擦拭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容漏液了~
拆下電容~板子清潔後~
再換上新電容~

謝謝回覆~
換板難度確實太高
先換電容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換板難度確實太高
先換電容試試

電容漏液,電容已經不行了,
必須換掉!!
還會繼續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