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TravelMate 3002 WTCi 記憶體插槽問題

楼主(2017-11-15):
10幾年前買了這台筆電,大部分時間都是閒置著,最近拿出來充電整理一下,發現開機post跟進入WinXP後記憶體都只有1G,這台是插著兩條1G DDR2,應該是2G才對。

本以為記憶體金手指氧化,拿出來用酒精清潔,也用橡皮擦擦過,問題都還是存在,反覆測試結果如下:

1. 只有插槽A插1G DDR2,B槽空著,開機正確跑出1G。
2. 只有插槽B插1G DDR2,A槽空著,開機正確跑出1G。
3. 換另一支記憶體,執行上述1.跟2.測試,結果一樣。
4. 兩插槽各插上1G DDR2,大部分機率開機只跑出1G,很少機率才會跑出正確2G。
5. 兩支記憶體拿到別台筆電測試都很正常。

這現象頗為奇怪,經過上述測試可以排除記憶體不正常,A,B插槽接觸點也沒問題,懷疑主機板記憶體供電迴路有問題,插上兩隻記憶體耗電大導致供電不足,但若是這樣應該連1G也跑不出來才對吧?也很像是相容性問題,但以前剛擴充記憶體時每次都能穩穩跑出2G啊!

請問大家是否遇過類似問題,該如何解決?

PS:這台筆電BIOS裡沒有記憶體參數可以設定,有恢復過BIOS設定,問題依然沒變。

网友A:
  將插槽清理一下, 兩片交換位置試試.

  進 BIOS 主頁籤 查看是否為 2048 M; 若是, 到最後一個頁籤選儲存後退出再進 WinXP 試試.

  補充: Intel 915GM FSB 最高只能上 533MHz, 適合插DDR 333 & DDR2 400|533 以下的 RAM. 若超過頻率, 機板就不知還能抓到與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插槽清理一下, 兩片交換位置試試.

  進 BIOS 主頁籤 查看是否為 2048 M; 若是, 到最後一個頁籤選儲存 ...

感謝您的回覆,兩支記憶體有交換過很多次,插槽也清理過,問題依然沒變。

開機時post跑的記憶容量,跟bios裡與WinXP,這三者容量都一致,沒有矛盾現象,也就是post記憶體測試跑到多少,bios跟WinXP裡的也是多少。

剛剛下班前又突然好了,開機好幾次都能跑到2G,在完全沒移動筆電也沒動記憶體,一陣子之後又變成只能跑到1G,等於是在不穩定狀態。

較高頻率記憶體搭配較低頻率晶片組,是以降頻來跑,不會有問題吧?像800的DDR裝在533的主機板上是無法發揮該有的速度,使用上應該沒問題才對,低速記憶體裝在高速晶片組上才會有問題。

网友B:
哈哈,我的一台裝xp3的桌機,也有類似的情形,SRAM單插與互換都正常,就是不能同ˊˋ時存在,否則主機只能抓出一條,兩條SRAM互看不爽 ...

网友C:
那個時代的DDR2,intel 給的 memory reference code  相容性不高。常常後出的記憶體抓不到。
且這台應該是 legacy BIOS 架構吧,表示開機(memory sizing)時能被保留下來的參數有限(存在 RTC cmos ram)。
所以會時開機抓對,時開機抓錯,因為都是每次開機時重新校正 DDR2 參數。
先看看有沒有比較新的 BIOS 可更新。另一個方法就只能用它能正常工作的 DDR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RAM單插與互換都正常,就是不能同ˊˋ時存在,否則主機只能抓出一條,兩條SRAM互看不爽 ...

對,目前就是這種狀態,但偶而又能共存,但互看不爽的機率遠大於共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時代的DDR2,intel 給的 memory reference code  相容性不高。常常後出的記憶體抓不到。
且這台應該是  ...

您說的很有可能喔,那個時代的東西一定是 legacy bios,不可能是UEFI。

更新BIOS是一個方向,感謝您的提示,剛剛查acer支援網頁,這台最新bios停在2008年,明天上班再開機看bios版本。

不過好幾年前換這兩條DDR2時確定是可以讀到2G的,這又是何解?

總之,電腦老了難免有些怪問題,若真的找不到問題只好插單條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說的很有可能喔,那個時代的東西一定是 legacy bios,不可能是UEFI。

更新BIOS是一個方向,感謝您的提 ...

除了 ram chip 老化之外,北橋也會老化。
還有一點滿重要的就是:
那個時代一般便宜貨的 ram 顆粒其實都是超頻在用。
一堆半導體廠邊角料(外圈)打下來的,很多人在收。
然後用這些料做出的便宜貨滿街撒。要什麼 mark 都有得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目前就是這種狀態,但偶而又能共存,但互看不爽的機率遠大於共存。 ...

我在猜不知是否讀取SRAM的buffer的推動能不足,所以對於某些吃較輕電流的SRAM可能就沒有問題,有些吃較重的就出問題了,就像現在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 ram chip 老化之外,北橋也會老化。
還有一點滿重要的就是:
那個時代一般便宜貨的 ram 顆粒其實都 ...

對,這些就是前面說的老電腦狀況多。
原本原廠附的是兩條256M單面DDR2,組成512M,明天帶去公司交叉比對看看,看有什麼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猜不知是否讀取SRAM的buffer的推動能不足,所以對於某些吃較輕電流的SRAM可能就沒有問題,有些吃較重的 ...

如果是DRAM介面驅動能力問題,應該跟電源一樣推不動時,兩條都讀不到,而不是裝兩條只能讀到一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DRAM介面驅動能力問題,應該跟電源一樣推不動時,兩條都讀不到,而不是裝兩條只能讀到一條。 ...

就是它最某些DRAM的推動能力差,只能推動一條,有些需要電流較小的DRAM就能驅動兩條了.
我也有遇過可以裝3條DRAM的只能裝兩條,再怎麼互換都一樣只能裝兩條,這個就變成一般說的會挑DRAM,可能用原來設計的DRAM問題較少,換其它廠牌或混合廠牌時都會有問題,或有問題的機率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時代的DDR2,intel 給的 memory reference code  相容性不高。常常後出的記憶體抓不到。
且這台應該是  ...

BIOS已經是最新版S3B14,所以沒得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它最某些DRAM的推動能力差,只能推動一條,有些需要電流較小的DRAM就能驅動兩條了.
我也有遇過可以裝3 ...

今天拿了兩條原機附的 256M 單面DDR2,結果還是一樣,兩條同時插上去只讀到256M,只有偶而一次讀到512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 ram chip 老化之外,北橋也會老化。
還有一點滿重要的就是:
那個時代一般便宜貨的 ram 顆粒其實都 ...

今天帶原機256M DDR2兩條來測試,這兩條裝上時也是跟兩條1G一樣只會讀到一條,測試過程中只有一次正確讀到兩條。

有了不同容量DDR比較容易判斷是哪個槽有問題:
1. A插1G,B插256M,跑出256M。
2. A插256M,B插1G,跑出1G。

由以上結果,疑似A槽有問題,只有B槽會被正確讀取。

可是若是單獨一條插在A或B槽卻又可正常讀到容量,真是很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拿了兩條原機附的 256M 單面DDR2,結果還是一樣,兩條同時插上去只讀到256M,只有偶而一次讀到512M。 ...

你若有其它power,可以試看看,我的還躺在箱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帶原機256M DDR2兩條來測試,這兩條裝上時也是跟兩條1G一樣只會讀到一條,測試過程中只有一次正確讀 ...

BIOS 讀取 SPD 資料本來就從 0xA0 (SPD address)開始找,不一定是A槽有問題。有時只是軟體初始化的順序而以。這台 MRC (memory reference code)太舊了又原廠沒更新了。那時代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 讀取 SPD 資料本來就從 0xA0 (SPD address)開始找,不一定是A槽有問題。有時只是軟體初始化的順序而 ...

可是用原機配的兩條256M插上去也是只讀到一條,新機時並不會這樣。

看來只好插一條1G撐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若有其它power,可以試看看,我的還躺在箱裡.

這台是筆電呢,不像桌機可以隨意更換POWER。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是筆電呢,不像桌機可以隨意更換POWER。

哈哈,才過了兩天而已,我竟然忘了 ...

网友:
哈哈哈,
一個廚房, 容不下兩個女人啦 !!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台是筆電呢,不像桌機可以隨意更換POWER。

變壓器應該還容易換吧!
筆電大部分好像可以共用,
ysc大你比我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變壓器應該還容易換吧!
筆電大部分好像可以共用,
ysc大你比我內行..

換筆電變壓器當然沒問題,這台我有多買一個變壓器預備用,問題並不在這邊.....
不插電用電池供電問題依然沒變。

网友:
換一條2G的記憶體

楼主:
915GM晶片組最高支援到2G,單條2G可能不行,手邊沒有單條2G可以試。

网友E:
進bios查看下記憶體選項設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進bios查看下記憶體選項設置

這款筆電BIOS裡面無記憶體參數設定選項。
Load bios default 也試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