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秒殺 主機板故障解決指南

楼主(2017-11-15):
編者按:全世界的計算機故障很多,尤其是主機板各類問題。縱觀大陸、日韓、歐美皆缺少一本深入淺出,的故障通病的維修入門資料,感謝貴論壇群體會員和管理者的無私分享,本人有所啟發,特別製作全世界第一篇“深入淺出、擺脫高深電子知識,以實戰秒殺為主的教學指南

依筆者經驗,常見主板故障分为三种:
一、不跑debug:一般是RTT选通电阻(上拉)或PN管问题。或是芯片组损坏(电容短路)
二、没有电源信号:一般是ICH附件IC短路,BIOS问题,CPU针脚损坏
三、进入屏幕后卡住 一般是南桥附近小故障 USB IO这些
一共三种故障 必须秒杀

維修工具:一、主板對應型號bitmap或者pdf(元件位置資料)二、debug和焊接工具 三、萬能表

以ASUS P5Q為例 故障和對應元件區域如下:此方法幫助大家直接進入維修實戰 快速上手

最後,希望大家在維修好一塊主機板 多思考下 究竟是設計問題還是元件質量問題

謝謝大家

補充內容 (2017-11-15 05:10 PM):
开机顺序(post of PC mobo)x 每一款芯片组可能不同,以芯片组厂商资料为准
常见顺序 是机箱开关----I/O芯片----南桥(ICH)----(POWER OK)----MCH----VTT(FSB QPI)-...

网友:
要提高權限就多多回文
你可以到貼文練習區練習好在上來發文
下面是縮圖軟體
http://bbs.pigoo.com/thread-54836-1-2.html

楼主:
怎么使用呢?

网友A:
連結不是有圖文教學
還有這種文可以發到打屁閒聊區 這裡是技術版區都要發圖片
像現在這樣就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結不是有圖文教學
還有這種文可以發到打屁閒聊區 這裡是技術版區都要發圖片
像現在這樣就對 ...

閣下有沒有QQ?我在大陸

楼主:
开机顺序(post of PC mobo)x 每一款芯片组可能不同,以芯片组厂商资料为准
常见顺序 是机箱开关----I/O芯片----南桥(ICH)----(POWER OK)----MCH----VTT(FSB QPI)----CPU
满足POWER OK并且满足正确讯号选通即可 关键BOOT参见芯片组资料

DEBUG 正确用法:
首先尽量不要在主机板插入记忆体 显卡这些设备
然后看看能够跑多少code
然后插上记忆体或显示卡 观察是否code一样
如果一样证明不是记忆体或者显示卡问题!

网友:
這主機板比較舊了,哪位大大能提供下最新的主板故障解決指南?受教一下。

网友:
讚學習一下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