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這是什麼螺絲?

楼主(2017-11-15):
朋友撿到一個螺絲 , 我也沒見過,,, 請問這是什麼螺絲?

螺紋屬自攻螺絲  但是尾部平切
這是我訝異的地方...

网友A:
我看到這個,露腳了, 哈! 感覺上可能鎖賢後頭會斷掉, 算是一個特殊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這個,露腳了, 哈! 感覺上可能鎖賢後頭會斷掉, 算是一個特殊螺絲!

螺紋屬自攻螺絲  但是尾部平切   並不是尖的
這是我訝異的地方...

网友:
IKEA 組合家具中有看過這種螺絲,這種粗螺紋適合鎖木屑黏合的密集板要先鑽好適當的孔徑就能輕鬆的鎖上去,外面應該買不到是訂做的。

偷偷地講雖然用錢買不到但可以自己去他們家的零件櫃中找一找,自己拿都不用錢以這點來說售後服務算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紋屬自攻螺絲  但是尾部平切   並不是尖的
這是我訝異的地方...

查系統櫃螺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紋屬自攻螺絲  但是尾部平切   並不是尖的
這是我訝異的地方...

我認為...這個比較有可能用於木工(要先鑽洞)
鎖緊以後...用來掛東西(時鐘)...或是當卡榫用的...
看圖片...是一體成形的...頭不太可能會斷掉

网友:
系統家具的結合螺絲................

楼主:
由4# 5# 聯想的
似乎是這樣 木板件有預鑽孔(螺絲沒尖尾)  鎖入螺絲後當連結扣具
另一板件 需有金屬片L 或N 型開槽 扣入螺絲 以及止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4# 5# 聯想的
似乎是這樣 木板件有預鑽孔(螺絲沒尖尾)  鎖入螺絲後當連結扣具
另一板件 需有金屬片L 或 ...

我拆過、木螺絲+前端扣件可卡榫用或扣件用。

网友:
組合器+1,小弟前一個公司就是在賣DIY家俱的,這東西常用於櫃類及書桌類,公司出樣品給大賣場時常要去支援組個二三十組電腦桌衣櫃有的沒的.
大賣場遇到客人缺螺絲時都會挖新品的五金包給客人,然後整組缺五金的商品再退貨給供應商,吃人夠夠的大賣場.

网友:
三合一連接鏍絲,請用這當關鍵字去GOOGLE一下,就知怎用了!
它還有另兩位同伴。鏍母、偏心輪。

网友:
家具用的,可能跟滑軌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