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BLACK&DECKER 充電器CD231的晶體替代料

楼主(2017-11-16):
各位大大這個充電器壞了

量測確認是這個晶體短路了,應該換了就會好了

型號是2SA1757
網路上也有看到就是會壞這一顆,不知道要怎麼改善會燒掉的問題?換個大一點的散熱片?
還是有同樣封裝、功率大一點的替代料?如果有的話,換了晶體那B極的電阻阻值不曉得需要改嗎?

電路板黑成這樣蠻令人擔心的
這個板子設計很奇怪…也沒有保險絲的…
很可能是因為晶體短路,又沒有保險絲,才會造成黑成這樣吧?
看起來最簡單的方式是在AC變壓器進來的地方加個保險絲厚?異常消耗電流…就燒斷之類的…

先謝謝各位了~

网友A:
那個散熱片夠大了.....

如果要增強散熱,加裝一個小電扇最有用....

网友B:
1.  很可能是因為晶體短路,又沒有保險絲,才會造成黑成這樣吧?...加個保險絲厚?
    晶體短路 是壞掉
   加保險絲,燒斷... 也是壞掉
   原情況只要不起火冒煙   即可過檢   加保險絲流於複雜

2.   想改善?  先問晶體   怎死的?
      充電器是遇上啥狀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很可能是因為晶體短路,又沒有保險絲,才會造成黑成這樣吧?...加個保險絲厚?
    晶體短路 是壞掉

正常充電充掛的~忽然就不能充電了~所以才想說還是有可以替代這顆晶體的料…瓦數大一點的料…要不然…我考慮聽draculaxx大說的,加個風扇,順便幫充電中的電池散個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散熱片夠大了.....

如果要增強散熱,加裝一個小電扇最有用....

謝謝大大的建議

网友:
比對板大提供照片
黑掉位置
是橋整二集體下方

另電路板中摟空的那顆電阻
算不算就是保險絲功用的電阻 ?

至於您想替換大功率電晶體
您提供的照片中即有選擇
目前圖表中 2SA1757是2W
其它型號有10W或25W的選擇 (2SA1952 / 2SA1757.....)

网友B:
關於...其它型號有10W或25W的選擇 (2SA1952 / 2SA1757.....)...
Package 包裝 CPT3/PSD3  都是 SMD
所以 不適用

另外電路裡  PNP是線性工作 換的話B 極電阻  是與hFE 搭配
原 2SA1757 ( hFE = 'F' rank )
A   16 - 32
B   25 - 50
D   60 - 120
E   100 - 200
F   160 - 320
M  39 - 82
N   56 - 120
P    82 - 180
Q    120 - 270
這個晶體2SA1757  Ic@ 5A 能擁有hFE = 'F' rank   160 - 320 的能力是個好傢伙
要找一對一直接替換 不容易

1 簡單的 原型號2SA1757換新

2 PNP 達林頓 考慮採買容易度6A TIP41/42 + 2SA733 要小改, 或是直接一顆8A PNP 達林頓 TIP105/106/107 但是未必能買到

3. 找... PNP TO220 5A hFE 接近的 (可以超過 不要小於原型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關於...其它型號有10W或25W的選擇 (2SA1952 / 2SA1757.....)...
Package 包裝 CPT3/PSD3  都是 SMD
所以  ...

小弟不夠細心
聚焦功率數值
卻沒看仔細資料
忽略了封裝型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關於...其它型號有10W或25W的選擇 (2SA1952 / 2SA1757.....)...
Package 包裝 CPT3/PSD3  都是 SMD
所以  ...

大大,上星期六上台北光華的國際電子街找2SA1757,都找不到,但其中有一家店的店員,拿出了一本秘藉,說她找找其它廠家的製造型號,據她的說法,好像有幾個型號都是一樣的東西。結果…還是都沒貨…哈

看樣子只能上網買了…我的重點是,那本書像字典一樣…好神奇…有地方可以買那本書嗎?哈

网友B:
8A PNP 達林頓 TIP105/106/107

TIP xxx  是歐美系傳統通用型功率晶體   實體店應該有

露天  挺少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16572899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8A PNP 達林頓 TIP105/106/107

這是替代料嗎?直接換上就可以用了?謝謝大大回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替代料嗎?直接換上就可以用了?謝謝大大回覆

是阿  直接換上就可以用了!!
TIP xxx C極與螺絲孔屬非絕緣型直接露出 ,  散熱片你注意一下, 有木有 短路阿斯到PCB 上的線路 或組合上 碰觸干涉
橋式整流二極體 記得補焊一下

炸了的話,,,再上來痞酷吱個聲 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阿  直接換上就可以用了!!
TIP xxx C極與螺絲孔屬非絕緣型直接露出 ,  散熱片你注意一下, 有木有 短路 ...

雖然不完全看得懂那些台語但是足見娛樂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阿  直接換上就可以用了!!
TIP xxx C極與螺絲孔屬非絕緣型直接露出 ,  散熱片你注意一下, 有木有 短路 ...

好貼心…我有注意到,原本的是有絕緣的~所以我一開始學wish大的影片量散熱片量不出短路~哈,後面是再確認一次,直接量腳就發現短路了…一開始量到的時候,還在想,這一顆剛剛不是確認過了嗎?拆下來就發現這一顆是有絕緣的…

會不會是絕緣…造成散熱不好呢?

楼主:
結果變壓器也是壞了~不過電…要拆變壓器嗎?好像不好拆~先來研究看看~
量測110V進來的交流端是斷路~還是看不出來要怎麼拆?還是買個12V1A的換掉比較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結果變壓器也是壞了~不過電…要拆變壓器嗎?好像不好拆~先來研究看看~
量測110V進來的交流端是斷路~還 ...

你這BLACK&DECKER是有品牌信譽的產品
就算是代工外作 東西安全基本上是有der

變壓器   裡的 溫度保險絲 可能燒斷
轉貼
拆修麦蓝2.1电脑音箱(Microlan M200-800),坏在变压器
http://forum.eepw.com.cn/thread/244959/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BLACK&DECKER是有品牌信譽的產品
就算是代工外作 東西安全基本上是有der

大大,真的有,感謝~
只是看不出來規格?在充電器上是寫12V1A
有什麼建議的規格嗎?溫度?電流?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真的有,感謝~
只是看不出來規格?在充電器上是寫12V1A
有什麼建議的規格嗎?溫度?電流?謝謝!

去買溫度保險絲
規格 125度C~130度C
尺寸 :  裝得下即可  愈小愈方便膠帶貼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買溫度保險絲
規格 125度C~130度C
尺寸 :  裝得下即可  愈小愈方便膠帶貼回

好的,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大大~

如果 網購 你就 參考PIGOO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7648187957

方形的也可以  而且小型化

補充內容 (2017-12-4 05:43 PM):
焊接要快 注意熱力傳導 避免燒壞[溫度保險絲] 要估好足夠線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真的有,感謝~
只是看不出來規格?在充電器上是寫12V1A
有什麼建議的規格嗎?溫度?電流?謝謝!

請問

圖片中的溫度保險絲
看起來
像是並聯初級線圈

實物上保險絲是並連 還 是串連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圖片中的溫度保險絲

是串聯的~是拍的角度不好~抱歉造成誤解~

楼主:
因為之前有買了一些溫度保險絲,找了一下,只有115度的,溫度小一點應該沒關係吧~

使用390度的焊槍焊一下~一秒離開~保險絲沒超溫~

先把溫度保險絲包起來~

包得醜醜的沒關係,重點是不要短路造成bypass保險絲就行了~

再包一層

算是完修了~
但晶體還是很燙…不知道可以撐多久?
還是因為電池老化不行了?才造成燒晶體、燒溫度保險絲的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串聯的~是拍的角度不好~抱歉造成誤解~

報歉
早上出門就後悔了
小弟key 出了這蠢問題,浪費了版面
但想刪回帖已太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之前有買了一些溫度保險絲,找了一下,只有115度的,溫度小一點應該沒關係吧~

使用390度的焊槍焊一下 ...

會熱 也是  剛好而已
先天不良
   線性電源電路  能源利用就是差  電池沒吃到的額外電壓要耗在功率晶體上

後天失調
    剛剛才注意到這充電器 是日規100V  吃了台灣電壓110V  線性變壓器輸出多了10%

假設日規100V輸出 12VAC   吃了110VAC  輸出多了10% ~= 1.2vac
1.2vac再乘以1.414  ~= 1.7 VDC
以1A電流估計 = 1.7 W

不好意思這  1.7 W 是'額外' 消耗在功率晶體上
也就是說 假設原來3W消耗 會來到將近 5W

有個略為改善 的方式
  將 1.5~2歐姆 3W 電阻  插入 變壓器輸出 與 整流二極體  之間
  抑制一下 重載時  濾波電容的充電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報歉
早上出門就後悔了
小弟key 出了這蠢問題,浪費了版面

天馬行空的討論~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我也很容易當真~應該也沒什麼不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熱 也是  剛好而已
先天不良
   線性電源電路  能源利用就是差  電池沒吃到的額外電壓要耗在功率晶體上 ...

大大好用心,我這才發現到,實際量測,變壓器出來的交流電壓達到14V,而在晶體上的直流電壓達到20V,怪不得那麼燙~謝謝大大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