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OMPAQ CQ60 短路問題

楼主(2017-11-16):
小弟是一個電工新手 , 十分想學但現在知識不足 但對需要電工知識以外的電腦維修是還可以的
近來無意中邂逅本論壇 , 希望有大大可以幫到小弟的問題

手邊有一部COMPAQ CQ60 問題是 不能開機 插上變壓器 變壓器燈會閃
爬了不小文 這情況應是短路吧
但爬了很多文 對我這種新手來說 苦找不到一個檢測方法

小弟手上有的工具:家中找到的萬用表 銲鐵 熱風槍

小弟同時是一個萬有表新手 , 想問問:
1)小弟用圖中的萬用表的 想問一下驗測時是否用V位置?
2)我爬過很多影片 , 驗測時是否紅針指想驗測的位置 黑針隨便指個鐵的位置就可以?
3)圖中紅黑插的位置對嗎?

主要求指導檢測方法 謝謝

板

板

我的萬用表

我的萬用表

型號

型號

网友A:
您好:紅棒是正  黑棒是負  ,測試看看筆電電源是多少V ?
正常應該19V

网友B:
ktlouis大您好,我也是新手,提供一些建議給您
要先了解一下所使用電錶的功能,免得把電表燒壞了,因為我最近就燒了一台指針一台數位電表
再者,電表測試棒一定要買細針型的來用,不然可能會因為量測時不小心短路而造成更大的災情喔!!
最後一個建議就是要去買個有LED燈的放大鏡來用,這樣才能看清楚量測點,以上

网友C:
對一個新手而言,不小心燒了電表是很平常的事,
強烈建議在不通電的狀態下,先用歐姆檔來找出短路可疑元件,
更何況照片中的電表是不錯滴日製三和牌的電表,燒了可惜 !
如果硬要通電量電壓,手中沒有電位圖比對,量了也白量,
那就再去買支百元內的電表來玩,
即使燒了也比較不會捶心肝................
論壇內和其他網站有很多萬用表使用教學,
先去爬爬文,不難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一個新手而言,不小心燒了電表是很平常的事,
強烈建議在不通電的狀態下,先用歐姆檔來找出短路可疑元件,
更 ...

哈哈 這個萬用表放著沒用已經很久了 所以燒了我都不會心痛

網上找過有種東東叫 "圖紙" 請問跟 "電位圖"是同一種東東嗎??

另外我想問...
"不通電的狀態下,先用歐姆檔來找出短路可疑元件"
想問問如果指中了可疑元件萬用表會有甚麼反應?
數字不停跳?數字特別上升?數字特別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ktlouis大您好,我也是新手,提供一些建議給您
要先了解一下所使用電錶的功能,免得把電表燒壞了,因為我最近就 ...

明白 , 我在淘X見到有 15X 有30X 有40X的都有
想問問是否買最大倍數的就是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紅棒是正  黑棒是負  ,測試看看筆電電源是多少V ?
正常應該19V

用紅棒指著想測試的位置嗎?
想問問板上哪個位置量才可以量出19V?

网友:
這個三和SANWA的表不錯啊,燒了可惜(重點誤)

轉到歐姆檔,不通電下找出可能短路源

网友:
你都不會用數位電錶,但用這麼好的電錶,讓各位大大羡慕嫉妒狠哪。低調,我都快流口水了。反正你是不會用電錶,首先肯定是用眼睛看板上有沒有表面異常的元件,到時再用電錶也不遲,反正不會用電錶,你亂量一通也不知道哪里不正常。

网友:
給個建議:
先把所有的舊文都看看吧!
再沒有任何基礎下,從簡單的先做起,一開始就修這麼有深度的,是很容易抹滅熱情。

网友:
先搜尋一下論壇內的"筆電內部短路淺談~~"吧............Iwang大寫的,思考一下,也許..可能..連電表都用不到

网友:
請谷哥大神 三用電錶用法、熟悉用法再拜讀本壇相關精華、你會獲益良多、沒人能一步登天的、好的電錶、

网友:
好的電錶要好好愛惜、等用壞了再來後悔就來不及了、論壇前輩的話、真的是用心良苦。

网友:
拆機後直接量測19V 電壓進入狀況,照舊量測 3,5V 供電,發現有沒有3,5V待機電壓
往前追,19V 主供電有沒進入後端?,再往前追19V源頭,19V主供電接頭處有沒問題,但進不了一個
P Chennel mosfet (P型場管,電路控制開關,不懂的就把它當成是你家的電燈開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