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冷氣機異常停機

楼主(2017-11-16):
公司安裝的冷氣機偶而會「停機」。

實際現象是溫度降低(例如設定27C、冷到26C)後不是停止壓縮機變成送風狀態,而是直接給你停止運轉,

冷氣機完全不運轉、無送風,一會兒便感覺窒息,需要起來重新開。

找廠商來看,說是冷風回灌,低溫停機保護,

不解的是,因為近距離的同事怕直接吹到頭,在冷氣機出風口加裝板子,發生上面情形,勉強算是事出有因,

另一台冷氣機出風口則沒有加裝阻擋,也是偶而出現自動停機的情形(次數還不少),

另一重點,有時溫度降低(前面說的27C降到26C),又會正常的停止壓縮機、維持繼續送風。

廠商換過機板仍然沒有完全改善,

大家也遇過這樣的不定時異常情形嗎。

网友:
我猜可能是電容

网友A:
還沒遇過說
設定溫度到達後 應該只會停壓縮機
連室內機送風馬達一起停 真的沒遇過
應該跟室內機 機版有關吧

网友B:
冷風回灌,低溫停機保護?....(很新奇的故障檢修結果)
另外很好奇的是為何大大要把冷氣廠牌第一字遮掩起來?
如果可以將主板控制板拆下來看,答案應該會比較精確些 !

网友C:
不懂為何?
這篇應該屬家電維修
品牌及型號都沒有
MARK就是台灣日立品牌.

网友D:
所謂 "低溫停機保護" ,這是每一台冷氣都有的裝置 ,也就是除霜裝置
當蒸發器溫度過低時 ,蒸發器上面的除霜感知器就會偵測到,微電腦就會
命令壓縮機及風扇馬達停止運轉以利除霜

可能的問題是 : 1.濾網髒 2.鼓風輪髒 3.蒸發器髒 4.漏冷媒 5.除霜感知器不良
                      6. 基板不良 7.出風口異物阻擋

比較常見的是前面4項 ,1~3項出問題時,出風量會變小,第4項會在銅管入口處結霜
第7項也就是版主遇到的狀況  "冷風回灌低溫停機保護"

网友E:
冷氣出風短循環當然會有問題
近距離的同事怕直接吹到頭.只封住會吹到這一小段這樣看能不能改善

楼主:
兩台冷氣機都偶而出現異常停機情形,機器看來還新,不容易請師傅往這方面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沒遇過說
設定溫度到達後 應該只會停壓縮機
連室內機送風馬達一起停 真的沒遇過

師傅在先前的假日來維修,後來向師傅問,已經換新機板了,還是繼續會發生異常停機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風回灌,低溫停機保護?....(很新奇的故障檢修結果)
另外很好奇的是為何大大要把冷氣廠牌第一字遮掩起來?

公司的設備,雖然說會發生異常,重開機便是,繼續「費心」使用。不敢毛遂自薦要拆機。國內第一冷氣廠牌,只是要描述異常的情形,沒說不好,不好照出整個廠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為何?
這篇應該屬家電維修
品牌及型號都沒有

如果是家中的冷氣異常,也許會一直盧廠商來用好。公司的設備,總務也請師傅來看了幾次,依然會偶而異常停機。沒有期望繼續追蹤後續情形,不好意思歸到家電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謂 "低溫停機保護" ,這是每一台冷氣都有的裝置 ,也就是除霜裝置
當蒸發器溫度過低時 ,蒸發器上面的除霜感 ...

一些小觀察

1.濾網髒--廠商有再清理
2.鼓風輪髒--沒有這個清潔資訊
3.蒸發器髒--沒有這個清潔資訊
4.漏冷媒--廠商似乎沒有這個想法
5.除霜感知器不良--廠商沒有告知除霜感知器的可能性,但已經換過機板
6.基板不良--已經換過機板
7.出風口異物阻擋--出口沒有被阻擋的機子也是會出現異常停機

目前,它屢停,我們屢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冷氣出風短循環當然會有問題
近距離的同事怕直接吹到頭.只封住會吹到這一小段這樣看能不能改善

出口沒有被阻擋的機子也是會出現異常停機,機會還大些。

有人怕冷、有人怕熱,它再停、我們再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些小觀察

1.濾網髒--廠商有再清理

日立原廠師父不會告訴你那麼多資訊、
現在幾乎有問題就叫你換新的零件、
或換新機器。
只有仿間有經驗師父才會教這麼多、
鼓風機滾輪髒是非常大問題、
而且不容易清理、要拆機。
如果公司用、就等換新機就好。

网友E:
可以往輸入的交流電源周邊檢查看看

因為端子接頭電線接觸不良就會產生這種問題

一般不拆機就是清濾網
其他地方清理一般公司都是等故障才會處理
當然公司有錢又願意拆機保養的也有在年度保養中做
一般在二月左右開始做
不然等到夏天大家都很忙不好叫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往輸入的交流電源周邊檢查看看

因為端子接頭電線接觸不良就會產生這種問題

也許是,

每次停機後都可以順利遙控重新起動,也不好懷疑端子接觸不良。

网友E:
26度是公部門嗎
有些機板被鎖溫度
會有一些怪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26度是公部門嗎
有些機板被鎖溫度
會有一些怪問題

不是公部門,是一般商業公司。

認為沒有鎖溫度的問題。

前天特地用影紙箱的蓋子讓冷風很快被抽回,也發現溫度很快從28降到26,然後到25時有聽到溫度開關微動的聲音,溫度還繼續降,(推測是子機在3樓,戶外機在1樓,管線殘餘低溫的關係)最低到23,然後就回升了。沒有出現停機情形。

所以也在想,就故意導一些冷風回來提早停壓縮機,增加壓縮機反覆的次數,但是不要突然停機就好。

怕會影響其他同事溫度感覺,也暫不敢這樣玩。

网友F:
設定27C、冷到26C後,壓縮機停止運轉無送風<----這叫除濕模式

除非送風停止,但壓縮機沒停止,才算故障。

分離式冷氣在壓縮機停止運轉後,只有室內機送風,並沒有和外面的空氣循環,
因室內機送風吹不到人同樣會悶...若要不悶則必須開電扇,或溫度再設低一點....

公司的冷氣....排除烏龍之後,花公司的錢叫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設定27C、冷到26C後,壓縮機停止運轉無送風

在使用者的觀點,沒按鈕關它,冷氣機卻「完全」停止,

只好拿起遙控器再按開,又可繼續吹,只好說是異常停機。

勞煩總務請廠商師傅來了幾次,還是會出現異常停機。

雖然有些灰心,改以勤快的態度它屢停、我們屢開,就當是任務打卡吧。

補充說明操作狀況當作分享:

1. 溫度顯示上方左邊是預約燈(綠色)、右邊是運轉燈(橙色)。

2. 正常的冷氣機在設定溫度下,如果達到低溫,運轉狀態為橙色閃燈,壓縮機不運轉、持續出風。

3. 正常冷氣機未達到低溫,壓縮機持續運轉,運轉狀態為橙色恆亮。

4. 前面說的發生異常停機時,溫度顯示閃爍。機器完全停止,也沒有送風。

5. 家裡冷氣機印象在除濕模式下不能設定溫度,而且壓縮機停止後也還是維持出風運轉狀態,辦公室冷氣機就沒特別注意了。

网友G:
二台都這樣~而且機板都換過了~
我認為 maxcar 大大 的推論有可能~
查一下電源線路~
這個日立機型「可能是」室外供電~
噸數不小電流至少有15A左右
有可能線路破皮,要斷不斷的,沒接好...之類的
或是無熔絲開關老化接觸不良...之類的~
畢竟新機器不代表電源線路也會是新的~

您有提到一句~「溫度顯示閃爍」
如果您將冷氣整個切斷電源再接通電源~
應該也會「溫度顯示閃爍」~
而且有的冷氣還會嗶一聲~

网友:
鼓風機滾輪髒是非常大問題,我每年清濾網時會清,把送風蓋扳開,用牙刷或小刷子就刷得到,刷不到的地方可滾動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二台都這樣~而且機板都換過了~
我認為 maxcar 大大 的推論有可能~
查一下電源線路~

台電停電再復電的時候,
有遇到日立變頻的室外機(RAC-50FB)問題,沒供電進來給室內機造成開不了機,強制啟動也無效。
只能關掉室外機的電源幾分鐘後再開機就好了(懶得處理室外機機板)

网友F:
引用 楼主:
5. 家裡冷氣機印象在除濕模式下不能設定溫度,而且壓縮機停止後也還是維持出風運轉狀態,辦公室冷氣機就沒特別注意了。 ...

可設濕度的空調才會依濕度來控制壓縮機運轉,大多是變頻冷暖空調才有這功能,
公司用的都便宜貨且大多是定頻機,不太可能有這功能!

一般定頻冷氣沒法偵測濕度,只能設溫度。就是我前面講的除濕模式
設定27C、冷到26C後,壓縮機停止運轉,且不送風
設定27C、回升到28C後,壓縮機開始+送風。

設定除濕時,回升到28度後壓縮機+送風卻沒運轉才算故障。

而除濕和冷氣可各自設定不同溫度,
有些人把搖控器的冷氣切換到除濕後,因除濕預設溫度約24-25度較低,
又沒把溫度重新調到27度,就會覺得開除濕會比較涼....(溫度設更低,當然會更涼!)

而最近天涼,室溫差不多都26-28度,算是最適合的溫度,不用開冷氣了!
若室溫原本就27度,定頻機也設27度,剛好差那一點點就到不了28度,
在冷氣模式下,壓縮機不啟動,但還是有送風。但在除濕模式下則是壓縮機不啟動,且沒有送風。

室溫都26-28度了! 吹電扇就好,還開冷氣幹嘛?

還有,到底有沒有看冷氣遙控器,是不是選到了除濕?

网友D:
我知道的冷氣機當除濕機使用時,溫度無法設定,風量自動設定到弱速無法調速

  運轉的模式是壓縮機和室內馬達固定運轉幾分鐘後停機幾分鐘,停機時壓縮機停
但室內風扇馬達並沒有停,以此模式固定不停的循環

  請問你說的停機是連指示燈都熄掉嗎 ?(也就是關機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台都這樣~而且機板都換過了~
我認為 maxcar 大大 的推論有可能~
查一下電源線路~

"如果將冷氣整個切斷電源再接通電源~應該也會「溫度顯示閃爍」"

這樣的推論讓人雀躍,家裡的冷氣就是這樣情形。

但是要懷疑這個冷氣機電源電路還是有些困難,發生異常時幾乎都是冷氣降到目標低溫「冷氣自己完全停機」,馬上再按鍵、都可即時送氣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設濕度的空調才會依濕度來控制壓縮機運轉,大多是變頻冷暖空調才有這功能,
公司用的都便宜貨且大多是定 ...

呵呵,是冷氣模式沒錯,

新辦公室整理好是第一批進駐的部門,甚至懷疑「那台」遙控器編碼有問題,拿別台冷氣機遙控器來操作(整層5台同機型冷氣機)也還是發生異常停機,拿那台「可疑遙控器」去操作別台也是正常操作、不會給你停機。

距離工業區太近,還有人自備桌上型空氣清淨機,更不敢想開窗通風了。一開始冷氣機幾乎就是辦公室標準配備,大概不會建議公司再加裝風扇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的冷氣機當除濕機使用時,溫度無法設定,風量自動設定到弱速無法調速

  運轉的模式是壓縮機和室內馬達 ...

是關機沒錯,

溫度到了,就自動關機!

(開始時,偶而達到溫度,會正常成橘色閃燈,單純出風。漸漸冷氣機異常「關機」的機會越多了)

网友D:
如果兩台同時會有不定時關機的問題,確實要朝向AC-220V的方向去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兩台同時會有不定時關機的問題,確實要朝向AC-220V的方向去查

確實,

電源AC-220V和機板都是可疑方向。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公部門,是一般商業公司。

認為沒有鎖溫度的問題。

在耐心大於再請總務叫人來處理的消極心態下,

調冷氣模式,確定要屢停屢開,

調送風模式,即使現在天氣偏涼,一群人在室內長時間工作偶而還是漸覺悶熱。

索性真的蓋上影印紙盒直接讓出風導回進氣口,於是成了下面滑稽模樣,

倒是一整個下午,在冷氣模式下,設定26C,只異常停過一次機,下星期再看是不是能吹得這麼順利。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耐心大於再請總務叫人來處理的消極心態下,

調冷氣模式,確定要屢停屢開,

在另一個網頁看到類似的異常停機情形,再看廠商願不願意仿效處理。

https://www.mobile0  1.com/topicdetail.php?f=168&t=2639332

楼主(2018-01-05):
引用 楼主:
在另一個網頁看到類似的異常停機情形,再看廠商願不願意仿效處理。

https://www.mobile0  1.com/topicde ...

廠商在冷氣機上貼貼紙,想隔離其他信號導致出現停機,

異常停機仍然持續發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廠商在冷氣機上貼貼紙,想隔離其他信號導致出現停機,

異常停機仍然持續發生。

有遇過大金的機種... ...會不定時自己開機,後來查看是遙控器設定到定時
可以參考看看,將遙控器reset, 然後在開看看

另外室外機機板有更換過嗎?

楼主:
廠商前日來更換控制機板和雜音消除器,

https://www.mobile0  1.com/topicdetail.php?f=168&t=2639332說法,

應該是沒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