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上傳

楼主(2017-11-17):
我找不到可以一次上傳多張照片/附件的選項
想問問大家 請大家指點我在哪裡

网友A:
專炸元件 大
要裝 Adobe - Flash Player 才沒那黑框 沒黑框就能一次多張了

网友B:
簂的經驗是一個個選取檔案, 例如要傳3 個圖檔,要重覆三次這個動作。再選上傳鈕之後會看到上傳圖片的縮圖。 然後在適當的位置,選擇檔案就可插入圖檔,

不過我發現有以下不便之處:

1. 在選檔案時無法一次選多個 檔案
2. 上傳後的縮圖並並不是順著選取檔案時的順序, 最後選取的檔案上傳後排在最前面, 這會造成插圖的困擾

還是我操作的問題!

強烈建議依照以下步驟,比較不容易出槌!因為修改真的很不方便!

1. 先將文章架構大致編輯好,並留下檔檔位置
2. 一個一個圖檔上傳
3. 將游標移到適當的位置,插入圖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專炸元件 大
要裝 Adobe - Flash Player 才沒那黑框 沒黑框就能一次多張了

正解

网友:
我有個問題,我確定 flash 能正常執行, 但還是無法選多個圖檔上傳,可能原因或請達人給個方向!

感恩!

网友:
趕快更新

网友:
我的版本應該是最新的了, 版本 27.0.0.18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簂的經驗是一個個選取檔案, 例如要傳3 個圖檔,要重覆三次這個動作。再選上傳鈕之後會看到上傳圖片的縮圖 ...

我只是不知道Linux 的瀏覽器可不可以一次上傳多張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不知道Linux 的瀏覽器可不可以一次上傳多張照片

應該是可以, 我的 chrome 設定如圖, 我在貼圖區試了下, 沒問題一次可傳兩個圖檔!

原理很簡單, 就是把 痞酷加到  flash 的 allow 中.
或許有人有更好、更快的方式和太家分享。

補張圖, 一次傳 三個圖檔:

网友:
chrome 中 flash 相關問題及定, 以下連結提供了很好的解說:

Use or fix Flash audio & video

网友:
我不知 Linux 的作業系統如何

我的是 Windows 7 X64
瀏覽器是

我 Adobe - Flash Player 是裝2種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專炸元件 大
要裝 Adobe - Flash Player 才沒那黑框 沒黑框就能一次多張了

感謝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