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舊抽排風扇拉繩開關

楼主(2017-11-17):
請問各位前輩,這種抽排風扇的拉繩開關,在台中哪裡可以買到,
我上網搜尋,現在的抽排風扇開關已經不是同樣結構.
線路也不同.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改個開關會比較快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8852525321

現在的開關好像不相容於以前的馬達,這各新型開關有三條線,
但是那各舊型排風扇從馬達出來就是四條線,2條黃2條棕色線,
連接拉繩開關與啟動電容,
那各新型開關應該是連接一各控制盒,
不清楚控制盒如何連接電源與馬達,所以要改開關有困難.
所以還找原來拉繩開關來更換比較省事.

楼主:
很像,上面也是五各接點,也是有彈簧接拉繩.
請問這各開關的正式名稱是啥?
台中哪裡可以買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改個開關會比較快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8852525321

我也是改成這類開關,一勞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改成這類開關,一勞永逸!

請問你是如何改,是否有圖可以提供參考,
我有去賣場看現在的抽排風扇,的確都是用你提供的那種開關做切換,

問題是要如何連接,馬達,啟動電容,開關,與電源.
麻煩你是否可以提供修改過程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是如何改,是否有圖可以提供參考,
我有去賣場看現在的抽排風扇,的確都是用你提供的那種開關做切換,

其實不用想的太複雜,我都是到水電材料行買的材料,他們都很熱心, 有問必答,我很少到大賣場買買這類零件,一問三不知, 或者是懶的回答吧!

不是我不回答你, 我也忘了,時間太久了, 人又上了年紀。 抱歉,請見諒!

网友C:
這很古董的排扇喔!
拆支電扇也許你就會改了,
特別是正逆轉的線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很古董的排扇喔!
拆支電扇也許你就會改了,
特別是正逆轉的線要注意.

http://bbs.pigoo.com/thread-45477-1-1.html
我有找到正反轉接線圖,如果用現在的三條線的開關,用在舊型馬達有運轉線圈與起動線圈,
可能要各位先進指導我才有辦法保留正反轉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像,上面也是五各接點,也是有彈簧接拉繩.
請問這各開關的正式名稱是啥?
台中哪裡可以買到?

排風扇拉線開關,有2個新品,一個接點有焊過,是正常的,有需要在私訊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45477-1-1.html
我有找到正反轉接線圖,如果用現在的三條線的開關,用在舊型 ...

您要先PO出原本線路圖~
才知道要怎麼改~
只有特寫圖實在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45477-1-1.html
我有找到正反轉接線圖,如果用現在的三條線的開關,用在舊型 ...

難得 #11  jasonchen3219 大 要割愛 我還是建議用拉繩開關
因 拉繩開關 切換容易  用推的真的是很不好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風扇拉線開關,有2個新品,一個接點有焊過,是正常的,有需要在私訊我。 ...

謝謝大大的支援,目前我已經全拆除繡上漆,等重組完成就可以試試功能,
這各舊開關情況還是不明?如果需要你的開關我在私訊通知.

网友:
如是我,會拆凱整理清潔,也算是多個遊戲,不行的話再想辦法。

楼主:
經過重組終於通電測試,有加機車齒輪油潤滑,
不過這各風扇運轉超過五分鐘之後,摸馬達外殼會很燙手,手無法停留在鐵殼上,
用鉤表測試約1A.這各排風扇約12吋,約有30年歷史,
請問各位前輩
以上發燙與用電是否正常,我看現在賣的排風扇耗電量12吋只有50~60w,

网友:
早期的電機效率較差,還是買新品比較實在!! DIY 維修是一種成就感!! 長期使用節能也是考慮因素!!

网友E:
引用 楼主:
經過重組終於通電測試,有加機車齒輪油潤滑,
不過這各風扇運轉超過五分鐘之後,摸馬達外殼會很燙手,手無法停 ...

1. 重組完,手轉扇葉阻力大嗎 ?
2. 原來的那顆電容,容值還對嗎 ?

家中還有超過40年,阿公時代留下的全金屬老電風扇
運轉外殼完全不會發燙

會使用板主照片中電流鉤表的人仕
估計,是年歲超過60以上的長輩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重組完,手轉扇葉阻力大嗎 ?
2. 原來的那顆電容,容值還對嗎 ?

所以人物都是古董級。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重組完,手轉扇葉阻力大嗎 ?
2. 原來的那顆電容,容值還對嗎 ?

1.手轉還會動幾圈,感覺上不會卡卡.
2.電容還是古老的那顆電容,沒有換新.

這各鉤表的確是上各世紀所生產,哪一年製造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這隻表不用裝電池就可以使用.
小弟今年18歲,其它寄放在銀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1.手轉還會動幾圈,感覺上不會卡卡.
2.電容還是古老的那顆電容,沒有換新.

起動電容建議換掉試試、可能就可以改善。

网友E:
引用 楼主:
1.手轉還會動幾圈,感覺上不會卡卡.
2.電容還是古老的那顆電容,沒有換新.

常期運轉的話
還是換新風扇較佳
1安培的運轉,不燙都難 (試想握著110W的燈泡)

之前量過
常用的14吋箱扇 (塑膠扇葉)
最強風速運轉大約70W左右
也沒有發燙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期運轉的話
還是換新風扇較佳
1安培的運轉,不燙都難 (試想握著110W的燈泡)

接下來我會試試換啟動動容,或是把馬達整各拆開整理,
我還有另一台14吋,運轉10分鐘後,發出翁翁聲音,然後轉速下降,
我猜可能培林或是軸心可能太久沒潤滑,有卡一些油泥,

這些排風扇可能整新之後,也是放倉庫某角落,然後可能某一年就被拿去回收了,
基於惜物,我還是會重整讓它保持一定狀態收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下來我會試試換啟動動容,或是把馬達整各拆開整理,
我還有另一台14吋,運轉10分鐘後,發出翁翁聲音,然後轉 ...

14吋電扇症狀、依我的經驗要換電容、
如果一直轉很慢、這是馬達內部有斷線、直接報廢。
電容可以到回收場要幾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吋電扇症狀、依我的經驗要換電容、
如果一直轉很慢、這是馬達內部有斷線、直接報廢。
電容可以到回收場 ...

各位前輩好像都跟回收場很熟,
我那台發出翁翁聲之後感覺轉速變慢,但也不是變得要死不活的那種慢,
還是有風量出來,
我會再試試看....
如果斷線那真的只好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