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T3252 無待機燈

楼主(2017-11-17):
家裏的電視前陣子出現紅色待機燈狀態下,遙控跟按鍵都沒反應的情況,但是電源插頭拔掉重插之後又好了,
只是撐到這星期終於完全掛點,拔插電源也沒有待機燈。
(不過電源剛插下去螢幕上方有盞藍色的燈會先亮一陣子後自己暗掉)

在板上爬文之後得知這台其實是聲寶代工的,基本跟 聲寶 SAMPO LM-32V6R、LM-32V8T 是一樣的,

在參考板上的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54569-1-1.html

量了一下高壓板的輸出電壓,待機的+5V正常,
負載有接上的情況下+12V、+24V也有出來,就是+24V有點偏高大概+25.xV,
不過S/B (PWON)腳位照文章說開機後是3.3V,我卻只量到2.5V左右,
考量到S/B腳位應該是主板送過來的訊息,所以問題是出在主板吧?
只是有趣的是,遙控接收板跟按鍵板量到的電壓卻又是正常的3.3V.... @_@

新手能力只到這,不知道有沒有人能指點一下進一步該怎麼查找?
或是直接改公板比較快?

補充內容 (2017-12-21 05:57 AM):
已完修,另外發了一篇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31-1-1.html

网友:
可以先單獨測試電源板

网友A:
能參考看看
聲寶LM-32V6R技術通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參考看看
聲寶LM-32V6R技術通報

謝謝回應,這篇有看過,也的確這塊板TNY277PN爆過  XDDD
才剛過三年保固不久就爆了,那時沒找到這裏,所以單純換了同一顆上去而已,
不過即使沒有換更成TNY280PN,目前這顆似乎還算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回應,這篇有看過,也的確這塊板TNY277PN爆過  XDDD
才剛過三年保固不久就爆了,那時沒找到這裏,所 ...

目前情況是否為~
插電後~
就可以量到您所說的待機5v ,12v,24v跟S/B 2.5v
但指示燈沒有亮綠燈或紅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情況是否為~
插電後~
就可以量到您所說的待機5v ,12v,24v跟S/B 2.5v

對對對  就是這樣
而且還有一顆藍燈,看樣子應該是面板本身正常的指示燈號,
我試過把邏輯板的排線拔掉再開機,那個藍燈就不會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情況是否為~
插電後~
就可以量到您所說的待機5v ,12v,24v跟S/B 2.5v

我猜一次ˋ  可能是主程序嗎

网友:
我猜,主機版出了問題

网友:
大家都在猜?

那我猜主板晶片脫焊!!

楼主:
這不是猜謎啊~~~  XDDDD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不是猜謎啊~~~  XDDDD

除了 修好才知哪一個另件故障  其餘都是  同好的經驗  客氣  給您的方向   絕對不是猜謎

楼主:
謝謝回應,看來大家都覺得應該是主板的問題了

再進一步檢測主機板上是哪個零件故障,具體該怎麼著手有建議或是有教學可以看嗎?

网友C:
MT5363(MT5301):1、 重新命名软体为“upgrade.pkg在通电前,将U盘插入到TV主板上的USB接口,然后再上电;
2、机器自动检测到U盘以及“upgrade.pkg”文件后,将自动做软体烧入动作,并在屏幕上有 Software upgrading in progress….提示,在烧入过程中,显示器的LED灯将不断的闪烁,当显示器的LED停止闪烁时,表示软体已烧入完毕,此时机器会自动开机

最好找个小点的U盘。把文件放在U盘根目录下。

你这只能先烧看看。不知道烧不烧的进去。如果没有反映也就没有办法了。

2 MB, 下載次數: 15

2 MB, 下載次數: 14

2 MB, 下載次數: 14

2 MB, 下載次數: 14

41.25 KB, 下載次數: 17

楼主:
引用 网友C:
MT5363(MT5301):1、 重新命名软体为“upgrade.pkg在通电前,将U盘插入到TV主板上的USB接口,然后再上电;   ...

感謝指導,只可惜主板應該是沒辦法正常運作,usb插進去連燈都沒有亮,殘念。

楼主:
RE: ViewSonic VT3252 無待機燈 [改公板後背光一閃即滅]

由於大家都猜是主板的問題,及小弟維修能力不足的關係,決定從改公板下手。
從淘寶買了樂華SKR.03及對應的屏線還有升壓板,

因為爬文看到前輩有提到利用升壓板把待機+5V升成+12V給公板供電,
進一步可以利用蕭特基二極體共陰把升壓後的+12V跟P+I板上的+12V合併給公板供電,
從舊充電頭上拆了一顆 SB1040CT 應該可以勝任。

開始接之前先試著直接把+5V跟S/B短接,發現+12V跟+24V出不來,
應該是 715G4382-P03-000-003S 這塊板有保護,+5V要有負載才能啟動,
若是想短接讓P+I板一直工作可能要先接個電阻,多大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要接升壓板供電,順利通過負載保護。

原本計劃要把公板的BLON接到P+I的S/B及ENA腳,利用BLON的訊號二次啟動及亮燈,
不過爬文過程中看到狼大有提到有些板子同時送可能會有保護,
為了先簡化問題,維持+5V和S/B短接,然後BLON接S/B,ADJ接DIM。
送電後紅燈順利亮起,用遙控開機後轉為藍燈,但是背光一閃即滅,
測量+5V、+12V、+24V的電壓都有出來,ENA量到大約2.5。

繼續爬文發現這塊板這種一閃即滅而輸出電壓正常的情況,
通常是燈管壞了或是高壓電路的控制IC的問題,
想先驗證一下方向再決定是要拆面板還是換IC,
不知道台南有沒有人可以借小弟 715G4382-P03-000-003S 這塊的良板交叉測試?
或是有EEFL的點燈公板也行,拜託拜託。

補充內容 (2017-12-7 03:13 PM):
** 更正 **  是把公板的 BLON 接 P+I 板的 ENA

楼主:
因為沒有測試工具,只好硬著頭皮把面板拆開,幸好沒有拆壞。
用輪流單接一根燈管的方式測試,開機後燈管會先亮個一、兩秒後因保護而熄滅,
測試完後證明16根燈管和16對燈座都沒有壞,所以問題是出在P+I板的高壓部份。

把兩顆11N60ES用K4086代換,也換上新的UBA2071AT控制IC,
不過情況還是一樣,背光一閃即滅,而且和只接一支燈管時不同,
亮的時間不到一秒,幾乎是亮了之後馬上就滅了。
測試了一下,最多同時接4支燈管還可以維持亮一、兩秒再滅,
只要超過4支就會馬上熄滅,似乎是超過負載。

請問這種狀況可能是哪些元件的問題?該如何檢測呢?

网友C:
你怎么把问题都想的这么复杂呢?先从简短开始啊,你先不接调光的那个线。DIM  看是什么反映,再接上去后量一下电压,如果没有,就把线不接,把ENA 和DIM 连一起。量下电压。看看电压会不会拉的太低了。如果太低,就从5V 上分个电压过去。有可能是那个信号不正常,导致亮一下黑。你上写的怎么会把 这个信号接 ( 然後BLON接S/B  ) 你先不管它能不能节能啊。关键是要修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把问题都想的这么复杂呢?先从简短开始啊,你先不接调光的那个线。DIM  看是什么反映,再接上去后量 ...

感謝大大的回覆,這才發現我寫錯了。
這塊 P+I 板上寫的 S/B 其實是 PWON,為了簡化我是把一條 +5V 和 S/B 短接了,
然後為了通過空載保護,所以把另一條 +5V 接上升壓板,合併供電給公板。
原文的 "BLON接S/B" 這邊寫錯了,是把公板上的 BLON 接到 P+I 板上的 ENA 線。

聽了你的建議後我有試著把 ADJ 先不接,不過仍然一閃即滅。

另外想請教一下為什麼要把 ENA 和 DIM 接在一起? 這兩條的訊號不是應該由公板送到 P+I 板嗎?
如果把 P+I 板的 ENA 和 DIM 自己接在一起有什麼用呢?

网友C:
那种公板的信号有的不正确,有的输出是高电位,有的是低电位。那种高压调光的有的不是电压调。是PWM 的 但这个信号还是会要一个电压在上面。通俗点说就是有个值,0-5V 之间有个电位刚好工作。调光的时候你用万能表量不出来,看上去没有变化。但这个电位怎么来呢,我们一般都是把那两个信号接在一起看看。

接在一起如果能亮,就是不能调光。反正自己修最终的目的就是能用就可以了啊。不要要求太高。你那开始就是主板坏了啊。不会两个板都坏了,疑难杂症都被你们碰到了。你这机器就是AOC 做的。我以前修的多啊。我现在是找不到图纸了。要不就贴个图纸了分析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公板的信号有的不正确,有的输出是高电位,有的是低电位。那种高压调光的有的不是电压调。是PWM 的 但 ...

原來如此,受教了。

慶幸的是液晶面板還沒壞,拆開後有試著把公板跟面板訊號線接上,從底下拿手電筒照有畫面。
目前有個想法是雖然燈管沒壞,但高壓部份壞了,最簡單的作法是買塊通用EEFL點燈板來接,
不過既然都拆開了,就順便改成led背光好了。

不知道這塊 P+I 板在不全拆零件的情況下,該從哪斷開高壓電路?
巡了一下好像沒看到標示 F 開頭的保險絲零件 (除了一開始的陶瓷保險絲)。

网友D:
大大的情況跟小弟遇到的有點像喔, 不妨看看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330&extra=page%3D1&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的情況跟小弟遇到的有點像喔, 不妨看看

太感謝 xiaodan 跟 yy2047 兩位大大了!!成功點亮背光了。

我一開始對於把 ENA 和 DIM 接在一起感到疑惑,是因為誤以為類似把 +5V 和 PWON 短接一樣接法,
可是 ENA 和 DIM 都屬於接受訊號輸入的腳位,自己兩條接在一起有什麼用?
仔細想想才發現自己想錯了,應該是要把 ENA 、DIM 和公板上的 BLON 三條線接在一起才對,
把 BLON 的訊號同時餵給 ENA 和 DIM 的意思,如此就可以點亮背光了。

後來嚐試用 BLON 訊號同時給 PWON、ENA、DIM,不過被分得太嚴重了,啟動不了電源板,
改成 BLON 接 PWON、ENA,另外拉 +5V 接 DIM (也就是 xiaodan 大大建議的方法) 就可以順利開機亮燈了。

該來找找 yy2047 大大買的那個 PWM 調光模組了。

楼主(2017-12-21):
已完修,另外發了一篇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3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