鉛酸蓄電池搖晃有液流聲, 功能正常嗎?

楼主(2017-11-17):
  數日前, 陪人赴某機關 "參觀" 電力備援設備, "挖" 出其中一部主機電池倉內的蓄電池:

∆ 照1, 兩蓄電池應該是串聯於中間的連接器上.

∆ 照2, 單顆電池特寫.

  一時好奇拿起搖晃, 竟然有 "嘩啦、嘩啦、…" 的液體流動聲, 與經驗中 "小型閥控式鉛酸蓄電池 (VRLA)" 搖晃不出電解液聲響不同.

  想請教對蓄電池較瞭解的先進, 在無儀錶測量的情況下, 該電池功能正常嗎? 感謝!

网友A:
鉛酸電池 不是都要加電解液(電瓶水)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鉛酸電池 不是都要加電解液(電瓶水)嗎?

  是呀! 不過有密閉及非密閉之分.

  咱也搖晃過同類型的蓄電池, 通常不是很小液流聲, 就是無聲; 才覺得不解.

网友B:
鉛酸蓄電池即使是免加水,
內部的液體還是會蒸發,
有可能這兩顆電池內部液體,
要加水了!!
斷定電池好壞,
我的方法是用三用電表量電壓,
續充電至少ˊˊ6小時以上.
電壓有持續上升到12v代表此電池還能用.

有點疑問是這兩顆電池,
一上一ˋ下堆疊的用意??

网友:
不是 GEL TYPE 的就有水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呀! 不過有密閉及非密閉之分.

  咱也搖晃過同類型的蓄電池, 通常不是很小液流聲, 就是無聲; 才覺得 ...

以前問過賣電池的廠商
UPS用電池 (如xiaolaba大說的,凝膠電池 GEL type) 與一般蓄電池 (濕式) 有何差異
概略回答幾點差異
1. 中/小型UPS大多放置密閉空間 或 狹小機台內部 (沒有良好的換氣系統)
    為了避免電解液蒸發大量酸氣破壞設備 或 影響室內人體健康
    因此常規設計採用凝膠電池 (電解材料像黏膠一樣附著於極板上,沒有多餘液體存在=無液型)
2. 凝膠電池成本高於濕液型電池成本約20和30%之間 。
3. 凝膠電池對熱較敏感,過高環境溫度容易加速電池老化失效。
4. 凝膠電池少了電解液所以擺放方向較彈性,方便空間配製(正放/倒放/平放/立放....)
5. 凝膠電池它們的充電/放電循環過程中酸霧的釋放較少。
6. 一般小型UPS原裝電池都是內裝凝膠電(沒水的那種),
   但第二次要更換電池,消費著大多購買較便宜的免保養型蓄電池代替 (拿身體健康換些小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鉛酸蓄電池即使是免加水,
內部的液體還是會蒸發,
有可能這兩顆電池內部液體,

  因為手邊沒電表, 故想請教目視、耳聽能否做初步的判斷.

  至於電池堆疊, 是因為有的不斷電系統可以負荷較大負載或增加備援時間, 蓄電池採用串聯至 DC 24V (圖照1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問過賣電池的廠商
UPS用電池 (如xiaolaba大說的,凝膠電池 GEL type) 與一般蓄電池 (濕式) 有何差異

  先感謝 xiaolaba 君及 ericchou 君.

  這麼說該型電池應是濕式的, 業者網站產品介紹並無明說為何種型式.

  不過, 該網站提供的注意事項具有參考價值.

网友D:
其實電池應該不能那麼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電池應該不能那麼放吧

我也是擔心會電池漏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手邊沒電表, 故想請教目視、耳聽能否做初步的判斷.

  至於電池堆疊, 是因為有的不斷電系統可以負 ...

那只能看製造日期、不知有無標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電池應該不能那麼放吧

  它們是兩兩相對呈90度放置於不斷電系統下方電池艙內的. 據業者商品網頁有說可90度擺放, 實際上妥善與否需要實際驗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看製造日期、不知有無標示。

  這種蓄電池都有出廠年月的烙鋼印, 只是時間倉促一時沒找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蓄電池都有出廠年月的烙鋼印, 只是時間倉促一時沒找著.

一般都在電池的上蓋、最近在整理鉛酸電池、看到大部份都在上方、你除非把兩個拆開才能看到。

网友:
兩個電瓶堆在一起, 應該是串關使用, 像飛瑞 A1000 UPS 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