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OSHIBA 東芝 37HL86G 液晶電視 畫面油畫 [維修實例]

楼主(2017-11-18):
TOSHIBA 東芝 37HL86G 液晶電視 畫面油畫

銘牌 :

全機後照圖 :

電源板 :

主機板 + 外接盒 :

本次主角 邏輯板 :

查本站舊文章 這台液晶電視真是災情慘重 都是同毛病 讓我有所參考 能快速維修真是感謝

針對邏輯板 AS15-F 開刀 放上工作台 先將旁邊貼片貼上保護膠帶 怕被吹下來就麻煩了
此工作台 為 allen388399 大 割愛的工作台 第5項真的好用

直開 450度C 不到10秒就請下來了 有在4邊加錫油以利平均溫度
請下來了 :

要迴焊時 對到我眼花撩亂 對好後 先一角邊焊多一點焊錫 再來焊其餘三邊 最後再處理先焊的地方
回焊後 (未洗板) :

洗版後 : 第一次焊 AS15 焊的不好 不敢用近拍 怕傷到各位前輩的眼 請見諒

順便把主機版被搞大的電容換一換
試機畫面 :

完修

网友A:
處女座便成功黃兄弟厲害n_116|
我第一次焊時戴老花眼鏡
用焊槍搞壞好幾個
現在有放大鏡都盯著螢幕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處女座便成功黃兄弟厲害
我第一次焊時戴老花眼鏡
用焊槍搞壞好幾個

蔡兄弟 我是用頭戴式放大鏡 加2層放大鏡去焊的
我是用刀頭的 先在IC腳位擦上錫油 刀頭吃錫後先由上往下拉(全部IC腳) 在上一次錫油 從內往外拉出焊錫的

我在學習時 有在報廢的機板練多次啦  哪有一次成功的 又不是神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蔡兄弟 我是用頭戴式放大鏡 加2層放大鏡去焊的
我是用刀頭的 先在IC腳位擦上錫油 刀頭吃錫後先由上往下拉 ...

恭喜完修.贊贊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蔡兄弟 我是用頭戴式放大鏡 加2層放大鏡去焊的
我是用刀頭的 先在IC腳位擦上錫油 刀頭吃錫後先由上往下拉 ...

我都拿吸錫線去把多餘的錫掉
別吸太多,留下一點錫,再加錫油,拿熱風槍加熱一下
AS15的焊接腳就很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拿吸錫線去把多餘的錫掉
別吸太多,留下一點錫,再加錫油,拿熱風槍加熱一下
AS15的焊接腳就很漂亮了 ...

如有在遇到就參考 EdwardHsu123 大 的做法看看

感謝教導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