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 英文會話光碟可以在 andriod 手機裡看?

楼主(2017-11-18):
Dvd 碟可以複制檔案在手機看?
請指教謝謝

网友A:
DVD影片轉檔存到電腦硬碟 =>再存到手機看

參考以下 連結
[轉檔] 如何把DVD影片轉存到電腦硬碟裡
http://blog.xuite.net/jin117/blo ... 到電腦硬碟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D影片轉檔存到電腦硬碟 =>再存到手機看

參考以下 連結

dvd 影碟知可以轉檔,想知是那dvd -rom互動光碟會話可以轉檔?

网友:
1. 這些影片檔,可能只是DVD 中的某個檔案,以前我看結構 VCD 都是如此, 所以請先了解一下你的 DVD光碟構造。在 LINUX 下 馛都是將這片 DVD 先MOUNT , 再用 檔案管理員來, 可以點擊檔案, 我內定的 VLC 是否能開啟播放這個檔案,若可以, 那就是這了,不過言有點問題,像一些有外置 語言檔案要另外處理!

2. 在 MS 下我不熟, 我在 LINUX 下以前是用 VLc 來播放同時轉成 MP4 檔!這也是利用串流的原理!

不過自己用還行, 否則要考慮版權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dvd 影碟知可以轉檔,想知是那dvd -rom互動光碟會話可以轉檔?

dvd -rom互動光碟會話...
我沒這方面經驗, 不如這樣吧...

PC 作業下 檔案總管  看看 DVD裡 是什麼 檔案格式   ISO檔 還是什麼?
截圖貼上來  應該會有其他人知道 ...

楼主:
DVD-ROM互動碟檔

网友A:
我剛剛看到這些檔案 有個dll 檔案  突然想到一個觀念
若說 僅只是 圖/影片檔 那就沒問題

你這些是程式  那都是在windows 作業系統 下執行的程式...  在LINUX/Andriod 下是不會執行的

除非有人寫出 LINUX/Andriod 下執行的windows x 模擬器  應該沒這麼無聊
(倒是 google 有出過 windows 作業系統 下執行的Andriod 模擬器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剛剛看到這些檔案 有個dll 檔案  突然想到一個觀念
若說 僅只是 圖/影片檔 那就沒問題

昨天看到新聞,iphone X可以模擬windows95....adriod應該也有機會XD

]MX video player ] +[ES File Explorer ] 這個看看能不能用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 ... 46&p=1#35680470

网友:
dvd image檔可以用app直接看  不需轉檔,不過我忘了app名稱了

网友:
小強大,

DVD只是一種儲存媒體. (我們常說的光碟, 有DVD以及CD之分)

如Simon大回應的, 您所謂的互動光碟,
有可能是安裝在Windows下的一種應用程式, 而不是一般的標準影片光碟.

有的互動光碟會把 音軌/資料 分開存放,
您可以試一下,
如果把它放進DVD播放機內, 整張互動光碟可以直接播放的話, 就有機會轉成影片檔案.
如果DVD播放機放出來的只有音軌, 那就只能轉出聲音.
如果DVD播放機什麼都放不出來, 那就只能在Windows下執行, 或試試yiy123大回應的手機裝Windows摸擬器!

還有一個更笨的方式,
你可以在Windows下去執行這個互動光碟, 並且以 "螢幕錄影程式" 一整個錄下來!
錄下來的影片應該就可以在手機上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