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32RV5500 亮紅燈不開機 改樂華V56公板 維修實例

楼主(2017-11-18):
BenQ 32RV5500 亮紅燈不開機 改樂華V56公板
這台是前陣子客人不要留給我的故障機,亮紅燈無法開機
有拿去給別的師傅檢測過,說是液晶面板故障,拆掉排線時就可亮綠燈開機
剛好這幾天有空就拿出來玩看看啦~~~
2013年製的LED液晶電視
初測時發現確實亮紅燈無法開機,但我把液晶排線拆掉後仍然無法開機....感覺面板可能沒問題
拿出液晶屏幕測試器直接送訊號確認面板正常,應為主機板故障
找不到液晶型號,殼上只貼著這張貼紙
但我己經知道此面板解析度為1366*768
VCC 12V 屏線為30pin 單8 左供電
待機時主芯片溫度很高,更换25Q64及重刷程序後還是無法開機
那就來改公板吧n_088|
電源板
接口定義
待機時pin6.7(5VSB)
pin3有5V時pin9.10產生12V
再將V56公板的BLO啟動訊號送給pin1.2後點亮背光板
將PS_ON與5VSB短接
BL_ON與E_PWM短接
立刻向烏骨雞學姐買一片V56公板
只需將12V / GND / BLO 三條線接到電源板上就行
接上後按下power鍵開機,背光亮起....不錯,有好的開始
等等.....電源指示燈怎麼沒亮n_119|
檢查發現GND杜邦端子接頭處開路了,苦命的接上,公板都改了,這種都簡單
開機後順便刷入1366*768的程序
覺得改公板最麻煩的是IR板和按鍵板
尺吋及排線接口都和原來的不一樣n_098|
我把公板的紅外線接收器拆下,直接跳線並聯到原來的接收器
考慮到電壓問題,指示燈未拆下,直接並聯過去
按鍵板要接8條線....:on_094|
將原本按鍵板上的小零件拆下
公板上的微動開關也拆下
7鍵+地線都接到公板上對應點位
懶的在金屬殼上挖洞種銅柱,所以鋪上一層木板
就可以直接把V56機板鎖上
所有機板全就定位,液晶屏線接上
再整線,木板修邊
準備完工啦
開機畫面顯示正常,搞定收工
其實發現花最多時間的是在按鍵板和主機板定位
下次換磁鐵銅柱來試試

网友:
好久沒這種文章,謝謝分享

网友A:
不知V56機板跟木板之間 有沒用銅柱撐高 還是直接鎖上
如沒將V56機板墊高怕木板吸取濕氣後 久而久之會造成機板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V56機板跟木板之間 有沒用銅柱撐高 還是直接鎖上
如沒將V56機板墊高怕木板吸取濕氣後 久而久之會造成機 ...

我沒有在木板上墊銅柱,因為薄型液晶電視的背蓋高度有限,光墊上木板就己經快鎖不住了
濕氣問題也還好,至少我的環境並不潮濕,這塊板子扔在我家也2年了,還是硬梆梆
真要講究完美的話那就要切壓克力板,但修邊很麻煩,不然就真得把多餘銅柱鋸掉重新擺上磁性銅柱
這台我會留著自用,如真有受潮情況的話再來改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沒有在木板上墊銅柱,因為薄型液晶電視的背蓋高度有限,光墊上木板就己經快鎖不住了
濕氣問題也還好,至少 ...

建議你可以改用磁柱,怕磁柱會掉的話就再磁柱週圍在糊上熱溶膠或矽力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你可以改用磁柱,怕磁柱會掉的話就再磁柱週圍在糊上熱溶膠或矽力康 ...

這台因為原本的銅柱位置檔到V56機板位子,所以第一時間才沒考慮拿電鋸出來
改機大多時間都花在些不重要的地方,搞到後面就開始懶了
功能上的大問題解決了,美觀上的小細節就是個人感覺問題
做到太美完往往不見得會得到客人較高的評價,這種經驗我遇過太多了

下次改機時會考慮使用磁性銅柱的

网友:
為了避免按鍵問題~
小弟我都只接電源按鍵而已~
紅外線接收都是直接把原本接收電路板貼片零件拆除後跳線~
用原本的線來接~
大大您實在是做工很細啊~

网友C:
看了改  上課只教這些媽   連遙控板都沒學如改
有教如何改不同面板代用嗎

這文看起來  好好笑
為何要用  改版紅外線  原來的不行嗎
亂搞一通

其實這塊主板也好修

不懂原理  只會改
站內都有 有燈不開機
不會自己想原理嗎
還是碰到就給你答案

网友D:
【將PS_ON與5VSB短接】這樣電源板就一直處於工作狀態,這主板應該可以5V待機,啟動後再給電源板ps_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改  上課只教這些媽   連遙控板都沒學如改
有教如何改不同面板代用嗎

隔行如隔山  有努力就會有成就  就讓咱們玩玩  高手看得很奇怪  忍忍吧

网友:
所以改版還是需要一些技術的!技術真好 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改  上課只教這些媽   連遙控板都沒學如改
有教如何改不同面板代用嗎

感謝您的指正,我虛心受教
的確以這台4年機拿來改公板實在有點浪費
也如您所說原主板仍有修復的可能性,太早放棄了
關於這領域的維修技能我也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學習
會記取這次經驗,下次遇到時會多嘗試其他維修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將PS_ON與5VSB短接】這樣電源板就一直處於工作狀態,這主板應該可以5V待機,啟動後再給電源板ps_on ...

將PS_ON與5VSB短接是為了要12V給主板
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就只有拿5VSB升壓成12V來用了
這樣會再多一段升壓電路出來
還是有更好的方法呢?

補充內容 (2017-11-20 02:40 PM):
過幾天有空再來找看看有沒有穩定12V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將PS_ON與5VSB短接是為了要12V給主板
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就只有拿5VSB升壓成12V來用了
這樣會再多一段升壓 ...

版上有很多例子喔

楼主:
哈....我還真沒注意到那個地方
想解決一個故障情況會有無數種處理方式
沒有討論交流,常常容易卡在某個點上
感謝提醒,有空再來修改一下

网友:
為什麼都不認真修板子~每個都在那改板改板又改板~! 昨天才一個客人來說一台聲宝明明換二顆3484就能搞定也要改板~重點改板後不到一個月就掛了~換了一塊板子還是有電流聲~才想說換給我修~看到這種連接都不想接~!  說白了改板比修一塊板子還浪費時間~但幾乎是免技術可言~!只是耗工時~!

网友:
有的是專家 就得對客戶專心 及 負責  有人是玩家 就專心玩  有的只是偶而經過 入門玩一玩  沒有對客人收費  不必認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將PS_ON與5VSB短接是為了要12V給主板
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就只有拿5VSB升壓成12V來用了
這樣會再多一段升壓 ...

這塊可以改直接待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可以改直接待機

好的,過幾天有空再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