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6540內建顯示色偏

楼主(2017-11-18):
請注意電壓數據顯示的部分會不定時反覆消失
上電測量:
D13的腳位3為0.31V
D14的腳位3為0V
D15的腳位3為0V
如果將D13拿掉是否能改正問題, 懇請指導, 謝謝.

网友A:
撇除電路問題先不談

個人之前遇過
VGA線材插頭內pin腳內縮
或有機根pin接觸不良 (也遇過pin腳被插彎掉)
畫面就曾變成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撇除電路問題先不談

個人之前遇過

同意+1

先釐清跟顯示器、訊號線有無關係先.....再懷疑電路

楼主:
有換過其它螢幕測試, 皆是同樣狀況, 因此才開始追電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換過其它螢幕測試, 皆是同樣狀況, 因此才開始追電路.

主機板的螢幕插槽有檢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的螢幕插槽有檢查嗎?

有的, 今天將BG的線路元件都換過, 插槽也清理測試了, 還是一樣, 無解了.

网友C:
查vga串口附近電阻.

网友D:
拿個電容的腳,把主機板上VGA接孔戳一戳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vga串口附近電阻.

電容電阻二極管都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個電容的腳,把主機板上VGA接孔戳一戳試看看?

插口清過了.

楼主:
這個狀況很怪, 放著不管它會在圖二三四間不定時跳變, 修這CP值不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個狀況很怪, 放著不管它會在圖二三四間不定時跳變, 修這CP值不高了.

試過換螢幕線測試沒 ?
猜測問題有很大的機會來自螢幕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個狀況很怪, 放著不管它會在圖二三四間不定時跳變, 修這CP值不高了.

不知道有沒有換條記憶體測試看看?

記憶體有問題似乎也會影響內建顯示畫面

网友F:
是否有試過-外接顯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試過換螢幕線測試沒 ?
猜測問題有很大的機會來自螢幕線.

換過別台螢幕交叉測過,問題在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有沒有換條記憶體測試看看?

記憶體有問題似乎也會影響內建顯示畫面

這個明天找ram來測看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否有試過-外接顯卡呢?

報告班長, 手上的AGP 顯卡都死光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報告班長, 手上的AGP 顯卡都死光了.

VGA上的 R G B 三腳對地阻抗應該都接近.你量量看

楼主:
今日進度:
1.換RAM 狀況依舊.
2.50大洋買片中古卡, 上機測試2Hrs均正常.
故問題在板子無誤.

楼主:
引用 网友F:
VGA上的 R G B 三腳對地阻抗應該都接近.你量量看

報告班長,RGB都是75.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班長,RGB都是75.

我量也是 123 RGB 腳對 5 腳都昰75!

我的情況和你不同,畫面顯示無信號, 後來,我用和針腳約莫粗的鐵線通一vga 座的PIN。 就莫名的好了!
可能是丮久了, PIN內氧化或接觸不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報告班長,RGB都是75.

能買到便宜的顯卡.已經是很好的解決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買到便宜的顯卡.已經是很好的解決方式了

是的, 目前就不浪費時間在這片, 改去修那片跑碼到2A會自己關機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