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金嗓 CPX-900 伴唱機 亮紅燈 無法開機

楼主(2017-11-19):
金嗓 CPX-900 伴唱機 亮紅燈 無法開機

銘牌 :

全機圖 :

電源板 :

主機板 :

故障情形 : 亮紅燈 按電源鍵會叫一聲 但是無法開機
拆機發現電源板電容被搞大了(紅圈處) :

還以為撿到軟的 電容更換後 按開機還是只叫一聲一樣不開機
單獨量測電源板輸出 有5V 12V 那電源板應該好了 插回主機板按開機發現12V 壓降了
那要拆主機板了 主機板不好拆 在最下層上方還有鐵板擋住都要拆 先把光碟機電源拔掉 按開機 基然開機了 不就光碟機壞了
拆下光碟機量測 發現光碟機電源輸入短路了

要換光碟機 慘了是IDE介面的 現在哪有IDE光碟機好買 本想外加光碟機當背景就好了
但為了整體性與美觀性 拆機光碟機看能不能修護
光碟機主機板黑了一片(紅圈處)

還是改SATA介面光碟機吧
主機板要插IDE與SATA雙向轉換卡無法插 IDE座上方被鐵板擋住 無足夠空間 :

那就改吧
準備材料 SATA光碟機 IDE與SATA雙向轉換卡 40線IDE信號線 SATA信號線線 電腦外加風扇的插頭 A槽電線 SATA電源線
如下圖 :

將40線IDE線焊上IDE與SATA雙向轉換卡 再來將電腦外加風扇的插頭與A槽電線跟SATA電源線連接好
要用到電腦外加風扇的插頭是為了不破壞原本電源線更為了美觀
做好後如下圖 :

那就裝機試試看了 IDE與SATA雙向轉換卡 亮紅燈了 測試後光碟機正常工作 :

那組裝回機器了 再把線路整理一下 :

試機畫面 開始歡唱了

完修

備註 :
40線IDE信號線要焊上IDE與SATA雙向轉換卡 要注意腳位喔 可不要把第1腳跟40腳焊錯了 也不要把單數線跟雙數線 上下對調喔

网友:
哇!黃兄弟好厲害n_116|~~客人的嗎?還是你的~~
所以去你家不只有茶喝還可以唱歌n_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黃兄弟好厲害~~客人的嗎?還是你的~~
所以去你家不只有茶喝還可以唱歌 ...

蔡兄弟 我家只能泡茶
那伴唱機是客戶的
如果是自己的 才懶得改 拿一台DVD播放機 當背景就好了
會改還不是為了多點........只能意會

网友B:
這雙向橋接卡有支援ATAPI裝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雙向橋接卡有支援ATAPI裝置喔?!

我以前有裝過IDE硬碟 是沒裝過光碟機
我是想說 硬碟可以用 光碟機應該也可以用
所以才用IDE與SATA雙向轉換卡去改的 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有裝過IDE硬碟 是沒裝過光碟機
我是想說 硬碟可以用 光碟機應該也可以用
所以才用IDE與SATA雙向轉 ...

我買的就不支援光碟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買的就不支援光碟機

那我就不知了 我的是找的到 還能自動播放

我光碟機的槽位順序是調到 MA

附上規格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不知了 我的是找的到 還能自動播放

我光碟機的槽位順序是調到 MA

搞不好橋接晶片比較新喔~~

我買的那個很久了,它不支援ATAPI設備(光碟機)

网友C:
sa2086你沒說..DVD-ROM IDE在尾聲時..有囤貨說(2手良品)..金X嗓DVD-ROM常壞說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2086你沒說..DVD-ROM IDE在尾聲時..有囤貨說(2手良品)..金X嗓DVD-ROM常壞說
恭喜完修

如有再用到  就知道哪邊還有了

感謝

一般大都是外加光碟機交差 比較多

网友:
挖~硬改SATA 光碟機
不錯耶~主機板抓得到

网友:
太強了,如果是我也是乖乖的找一台IDE光碟機裝上。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硬改功力太強.

是我的話大概.....會把電源版後面那片沒風扇的鐵片給剪了

网友:
我以前修一台金嗓是IDE 硬碟版,硬碟電源輸入保護二極體短路,更換新品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