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VOAC7521A IWATSU 岩崎 五位半 數位萬用表

楼主(2017-11-19):
voac752x 系列 DMM的說明書
VOAC7520
VOAC7521A
VOAC7522
VOAC7523

voac752x-oj-v14.pdf (6.86 MB, 下載次數: 51) 找好久才找到的

前面

開機的樣子

從後面拆
調整孔蓋   這不用拆
機殼是鉚釘固定的

往前即可拉出機體

內部照
紀錄一些IC型號  跟飛線與手焊零件的照相記錄

网友A:
專炸大 這台你有自己修過了嗎?

网友:
做工很優, 用科實在!嗯, 好物、神器!

网友:
真是精密啊!!

网友B:
AD8034

AD8034

廠製品手工SMD補件  很有趣啊
1R81 電阻 補 RC[SMD件] 並聯
旁邊是AD8034 FET_IN  OPA
猜是回授/極零點補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廠製品手工SMD補件  很有趣啊
1R81 電阻 補 RC[SMD件] 並聯
旁邊是AD8034 FET_IN  OPA

>猜是回授/極零點補償

極零點是幾點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專炸大 這台你有自己修過了嗎?

沒有   原廠的飛線跟SMD零件讓我很意外 上網搜了其他機內照後才確定是無修的
  如果改天它壞了我想整理一下  現在先漠視 當作沒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廠製品手工SMD補件  很有趣啊
1R81 電阻 補 RC[SMD件] 並聯
旁邊是AD8034 FET_IN  OPA

恩  應該是 那邊是手焊零件最多的地方   猜想也許是某些機板需要不同的元件數值才選擇手焊修改吧
一致性不好 只好後天修正了
  這台的可變電阻 跟可變電容也滿多的   有點小失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應該是 那邊是手焊零件最多的地方   猜想也許是某些機板需要不同的元件數值才選擇手焊修改吧
一致 ...

這台的可變電阻 跟可變電容也滿多的   有點小失望

請問
為什麼
這是小失望的原因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台的可變電阻 跟可變電容也滿多的   有點小失望

設計成熟 的參考指標

网友D:
您好
小弟也有一台功能很多不大會用,因買中古的好像精度誤差比較大,不知版主有沒有校正的步驟方法呢
謝謝!!

電壓亂跳

電壓亂跳

网友E(2017-12-19):
桌機有桌機的好處,只是現在很多手工具的精度,都比桌機高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
小弟也有一台功能很多不大會用,因買中古的好像精度誤差比較大,不知版主有沒有校正的步驟方法呢
謝 ...

在PDF內有校正說明
在第五章

這台實際使用需要點耐性  使用前還需要一些心理建設

這台的二極體檔位跟 LO-ohm是我常用的
二極體可以測到5V  1mA/10mA 測試一些LED 或是 TL431 LM385 LM329  那類的基準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設計成熟 的參考指標

是的 沒有錯   真是字字珠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桌機有桌機的好處,只是現在很多手工具的精度,都比桌機高很多了!!

現在儀器 關鍵元件都在小型化  積體電路化了  看到現在的儀器電路板 很難想像  在以前 也許只是實現一個類似RMS 轉換或是ADC 電路 都需要利用很多IC跟無數的元件才可以辦到  現在呢  這些全都到集中到COB IC上了(牛屎IC 軟封IC )
而且還可以符合手持儀器的功耗要求

現在桌上型DMM 就是像keysight 34461A那樣子才行  數據統計分析 高穩定 高分辨率
其餘很多價值都被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