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LED紅色功率計AC100A/80-300V組裝

楼主(2017-11-19):
紅色LED功率計AC100A/80-300V組裝

下圖 先找合適拆解早期奔騰外掛報廢故障電源供應器(外盒有了)。

下圖二 當然開始加工用魔切機裁切功率計合適大小。

下圖三  再用魔切機更換配件做細部打磨(包括前後框)。

下圖四 至水電行(中盤)找適當插座110/220共用。

下圖五 一樣同上插座比對後裁切打磨修邊

下圖六   主角背面規格與結線圖,一組電壓與比流器接點。

下圖七  前面板能粘的能固定的含線材都鎖上。

下圖八 後面板 除輸入插座其他都需加工多一個保險絲座,接線組合再確認。

下圖九  組合完成 感覺少了什麼?

下圖十  當然要展示廬山真面目 迷你三錶頭(。

下圖十一  加負載(充電器充24V飽了沒啥電流), W/VA/COSψ可切換三種模式 V與A固定。

下圖十二  感覺自我良好也不行,拿個電表比較(恩 半斤八兩)
以上參考

网友A:
做的真精緻,話說魔切機好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精緻,話說魔切機好用嗎?

一台魔切機可以替代很多工具
而且可以做到一般工具無法完成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精緻,話說魔切機好用嗎?

葉坦克  大
真的很好用尤其小物,tsai5371 大 有說了
臨時要切/磨/刮包括土/木/塑膠/金屬都OK(需更換配件或改裝) ,重要是安全,若不是刻意割皮膚還不會受傷(看第二張圖手都不怕)(早期第一次看此物是解體用削切如泥的就想買(N貴放棄),想不到現在量產又價廉(大陸產品影響吧))。
唯一缺點震的手發麻,還有他種機具會產生的噪音,所以有拿容器貼著當超音波震盪洗倥固力化油器好用,還有拿來砍過樹(很多變化)。
附個圖才有真相,調整適當頻率與角度震的溶劑都在跳舞,清洗發電機的簡單化油器

网友B:
看到魔切機我又開始癢了,我應該來煽動leo.rain 買,我有用到再去借.........
哈哈哈!我真是太聰明了

网友:
殼體切兩半
或許剛好可裝兩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魔切機我又開始癢了,我應該來煽動leo.rain 買,我有用到再去借.........
哈哈哈!我真是太聰明了
{:12 ...

下回有添購裝備的千萬別曝光....否則你會看到老大以這種表情出現在你家門口n_002|

楼主:
ericchou  大
感謝建議
比對不夠長,且也無同型功率計,所以不用再加工了。
倒是還有功率計軌道式與同上崁入式不過體積更大。

网友:
比殺人機(手持砂輪機)安全好多,且好切。
也有心動... ...

网友:
肖想好久的磨切機~~~

网友D:
好奇魔切機的使用壽命~會不會很容易壞丫?早期砂輪機…家裡兩台,我有印象就至少用了二十幾年,沒壞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魔切機的使用壽命~會不會很容易壞丫?早期砂輪機…家裡兩台,我有印象就至少用了二十幾年,沒壞過 ...

vedncv
較安全,某些條件下卻很好用,小型孔洞(非圓形)
這不好說,要看使用頻率與用途,所購買是消費性吃電池應該用不到三年就掛了,電池損耗也算換零件。
個人針對此機若需要長時使用或不離電與成本,不考慮操作性建議買AC,動力部份最好金屬外殼易於散熱,磨/切/刮/割,缺點任何耗材也不俗。
YOUTBE都可搜尋的到。
參考看看
樓上好幾位很哈,招招來去選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vedncv 大
較安全,某些條件下卻很好用,小型孔洞(非圓形)
這不好說,要看使用頻率與用途,所購買是消費 ...

wkm大是BOSCH粉粉
我就愛MAKITA

网友G:
這台這麼小,號稱AC100A/80~300V,這樣就有30KW了,不知用了什麼好料,或者吃了什麼仙丹? ...

楼主:
引用 网友E:
wkm大是BOSCH粉粉
我就愛MAKITA

tsai5371 大
以台灣而言 偶也是牧田迷切/鋸/磨/鑽都有帶線的,忘了原因......大概變大陸製就放棄。
哪知換BOSCH也是大陸製。
只能說高單價才有原產地,消費嗎就不挑了(除無線相容轉換成本太高只能沿用)
現在光哪電池就夠赚翻了,喜歡DIY 家具得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台這麼小,號稱AC100A/80~300V,這樣就有30KW了,不知用了什麼好料,或者吃了什麼仙丹? ...  ...

scottwang 大
不要當真
光偶接的哪些要過得線與插座根本達不到哪程度(不合安規),10A保險絲先自動銷毀(光是100A保險絲含座恐怕比現在做出來的功率計還大,其他組件就不用說了)。

單一以接觸過的設備消防汞/揚水汞不然就屬中央水主機常態,除低壓總電盤才會看的到瞬間或常態都會200A以上,這還是三相380V以上
所以單向220V達100A,低壓高電流設備不合乎成本(設計就會自動昇壓)。

電表,除電壓接觸況且又屬600V以下低壓設備,電流用比流器不怕不怕最多不顯示。

市面上消費功率計還更便宜功能更強。

8#如圖壓在中間電表控制盤面用(黑色)這個才內接5A(外掛比流器(價格另計)數據就會升級)不過只有擇一110/220接線又貴(還好是故障報廢,穩壓檢修就正常)。

网友(2017-12-19):
引用 网友C:
下回有添購裝備的千萬別曝光....否則你會看到老大以這種表情出現在你家門口 ...

有張不借人工具的趣味圖,自行心神體會笑笑。別叫我貼怕被K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vedncv 大
較安全,某些條件下卻很好用,小型孔洞(非圓形)
這不好說,要看使用頻率與用途,所購買是消費 ...

我發現你也有誘拐別人家小朋友離家出走的嫌疑喔 ...
難道你也加入了Wish大與烏骨雞學姐的行列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wkm大是BOSCH粉粉
我就愛MAKITA

BOSCH是德妹,MAKITA是日妹,難道你也被Wish大帶壞了,你看他時時想著那個日本妹 ...
我比較不撿吃啦,有漂亮的妹就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發現你也有誘拐別人家小朋友離家出走的嫌疑喔 ...
難道你也加入了Wish大與烏骨雞學姐的行 ...

scottwang 大
不會啦,有用(做)值回票價,再不濟增加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