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問 GA-B75M-D3H DQ2 位置MOSFET型號

楼主(2017-11-20):
請教各位高手,我手上的主機板 GA-B75M-D3H DQ2的MOSFET燒掉了.從網路上爬文看到此位置
型號有換料成VISHAY SIR428 . 但我用的是另一批不同的料,經查型號有可能為 RENESAS的RJK0393DPA
或RJK03B7DPA .經比對規格,個人認為RJK03B7DPA比較有可能. 還請站上高手幫忙確認一下~~~謝謝!

网友:
你自己找的那兩樣應該都不行

Id大約都在30~40A

SIR428DP的Id是60A

楼主:
哇咧...是Vcore的buck上臂....這下不知道有沒有傷到CPU了.....
前天是MOS整個起火~~~

楼主:
SIR428 ID=30A IDM=60A PD=22.7W
RJK03B7DPA ID=30A IDM=120a PD=30W
我型號是看主機板上再去找DATASHEET...他這一版的用料是用瑞薩的MOSFET.
主機板版本是V1.1

楼主:
另外請教眾高手一個問題.....如果更換新的MOSFET後,可以不上CPU去檢測他轉出來電壓對不對嗎?
沒有CPU可以啟動主板嗎?可以的話應該要如何作?

网友:
SIR428DP的Id在下面沒看到,確實是30A

我記得B75不上CPU好像不能觸發

找顆已經壞掉的CPU上去試看看

楼主:
唉...現在的問題是......RJK03B7DPA 買不到....沒屋頂上面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正貨~~

楼主:
不用修了,電路板在燒燬時,PCB已經受損~~~~
多謝網兄指點

网友:
Hi side 打穿 其他元件應該是好的,量一下LOW side MOS有沒有短路,其他相最好也都量一量
,確定沒掛可以換MOS試看看.

沒有騙開機主機板是不會POWER ON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