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尚朋堂 SR-H2004 電磁爐E0代碼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7-11-20):
尚朋堂 SR-H2004 電磁爐E0代碼故障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可開機放上鍋子要煮食物時,顯示E0代碼不給加熱

2.型號

3.外觀

4.內部照

5.按鍵及顯示板

6.查使用手冊E0代碼為~無鍋具、鍋具材質不符合~之異常碼,故先檢查100KΩ NTC電阻(鍋具檢知器),
電錶實測為108KΩ還在正常範圍內

7.繼續往主機板CN2回查

8.主機板背面CN2接腳1連接的Q4(1A)SOT-23 NPN電晶體C-E極燒斷開路,找一顆NPN 30V/0.5A代用
即可,不限特定型號

9.完修以最大火力煮麵線測試一下

10.義大利橄欖油拌台灣麵線再加點砂糖,當作點心慰勞一下自己

网友:
加肉燥,較有誠意~

网友:
麵線拌糖、古早味吃法、甜甜鹹鹹好吃。

网友:
如果胃有毛病 不大好的人
麵線絆苦茶油能改善

网友A:
麵線拌糖
這口味特別
是南部吃法嗎 ?

下次烹調來試試

网友:
高手, 高手, 高高手!

网友B:
恭喜完修,可否請樓主說明維修思路

這是尚朋堂19XX系列電路,不檢鍋應該是藍色箭頭感應線圈送不出訊號,跟溫感電阻(紅色箭頭)訊號似乎不太搭調

還是尚朋堂的錯誤代碼已經有修改了

小弟還是比較喜歡這種目視就看得到故障元件狀態的案子,至少不用瞎子摸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麵線拌糖
這口味特別
是南部吃法嗎 ?

中南部吃法、媽媽以前拜拜素菜時、常常會準備一碗、拜完了小孩就可以吃了。
一定要台灣的乾細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可否請樓主說明維修思路

厲害,可以找的到這個電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