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GT-P3100 平板抓不到 SIM 卡

楼主(2017-11-20):
老古董的平板
Samsung GT-P3100
今天想把 SIM 卡插進去
結果沒注意到這台用的是大卡直接把 Micro SIM 插進去

結果就這樣卡死在裡面了~Orz

最後想辦法拆機
然後把 SIM 卡推出
結果組裝回去以後就出問題了

SIM 卡明明裝在裡面但是系統顯是就是說抓不到卡~
但是直接把 SIM 卡拔出或是插入都會顯示新增/移除要重新啟動

再次打開以後看了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 SIM 卡插座受損想找個相同的插座來更換看看~
但是找來找去~
還沒找到有同款的 SIM 卡 SMD 貼片式插座

网友A:
通常是內部針腳已歪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find.ruten.com.tw/search/s000.php?enc=u&searchfrom=indexbar&k=P3100+sim&t=0&o=4

https://www. ...

喔喔~感激提供資料~
前面沒想到放機型,單純尋找 SIM 卡座
但是看不到同樣造型的插座
(常常找機型會跑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
還以為要上淘寶去買~

网友C:
接觸腳可能歪掉或凹下去了。
因為這邊有凸起來,裡面的接腳可能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觸腳可能歪掉或凹下去了。
因為這邊有凸起來,裡面的接腳可能傷到。

可能~
目前已經找新零件來準備更換了
(等賣家寄貨中)
但是依照目前更換零件的記錄來看
舊的零件可能無法完好拆下來
(技術不好~囧)
下面就是等送到以後再展示維修成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內部針腳已歪

哇!!!    狼大出現了!!

网友:
我好像有    要找一下

楼主(2017-12-20):
換了新的 SIM 卡插座
但是拆的時候手賤周邊固定的銅箔被扯下來了~
SIM 卡插座應該只要下面左右各四隻腳有連上就可以用了吧?
所以還是把卡座接上去

裝上電池準備測試

問題來了
有時候還是顯示沒有抓到 SIM 卡?
不知道是接腳沒接好
還是有其他問題n_040|

网友:
p3100 sim卡

p3100 sim

p3100 sim

网友:
手邊也有一台~

但我的症狀是 插AC 只顯示USB充電...(感覺充電量嚴重不足)

換過充電頭排線也無效....>"<

就放到現在了QQ